[家电] 2分钱接线冷压端子修好山寨电水壶

楼主(2021-05-30):
好久没发过拆机帖,偶尔发发网络等方面的看到的朋友少。N次没有新动态,特来刷下存在感哈。这个修起来没技术含量,但如果没冷压端子还真修不好,其它也试过其它的代用品但真的不过旧,用不了多久就出问题。这个修时要把各端子用钳子先压紧点再插上,这样修好一般就不会出问题了,烧坏接线端子可说都是原来接插处接触不紧所致。自两年前要用到冷压端子后,我就拍了两种规格的冷压端子备用,反正几乎不花钱但用时可解决大问题。

网友A:
20分钟修好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分钟修好 ,厉害

老兄笑我呀,你是看到照片时间吧。这个特简单,只要找到冷接端子就是,花的时间都在拆装上。。。有个螺帽动了半天旋不下来底座。。。

网友B:
焊锡应该更好一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锡应该更好一点吧

火旱锡不行,温度高,化开就流了,还是冷压,插拔好。

网友C:
不错,楼主备的冷压端子什么规格,也去买点

网友:
这些铝芯线,很容易受热或者潮湿变成类似于状。。。。。

网友:
同样的问题,前几天修好小米水壶

网友D:
东西虽小,没有它还真办不成事,因为这个地方没法焊接

网友:
看来就是需要时刻备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东西虽小,没有它还真办不成事,因为这个地方没法焊接

真的要焊我估计得上铜焊。

网友:
掳了好多6.3mm的头子,木有压线钳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楼主备的冷压端子什么规格,也去买点

好像6.3MM的,建议买6.3MM的吧,这个大点可压小点一样用。

网友E:
平时修修补补也可以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平时修修补补也可以发一下

没么事发的,不像你这大佬有高档的发,发下证明我一直在关注着你们的帖子呢。这个没冷压端子还真不好修。冷压端子虽然便宜,但还真不好替代。

网友F:
修好了没煮一壶喝喝?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修好了没煮一壶喝喝?

给别人送先喝了几壶呢,这个不能亏了自己。

网友G:
这个淘宝以前搜叫插簧还是卡簧的 4点几的规格貌似是电水壶的规格 6.3的是电饭锅电暖气大功率电器上的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淘宝以前搜叫插簧还是卡簧的 4点几的规格貌似是电水壶的规格 6.3的是电饭锅电暖气大功率电器上的用的 ...

叫法都有的,用6.3MM的可通用下,大点一样可压紧的,小了就同办法的。我们业余不可能把2.8、4.0、6.3等各种规格都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