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台电陶炉,小毛病绕了一个大湾,查来查去是热保险坏了。

楼主(2021-05-30):
朋友一台电陶炉坏了,让修一下,开机风扇会转,能调档,但不加热,测量可控硅G极有触发电压,拆下可控硅测量没坏,怀疑触发电压低,外接1.5V触发电压仍不加热,可控硅A1,A2有电压,测量加热盘阻值正常,脱下加热盘接市电乃不加热,仔细查看才发现加热盘串有热保护,换上后修复。

网友:
这不就是个电炉子吗?

楼主:
是呢,跟电炉差不多

楼主:
热保险要压接,没有454B压接钳口,用手里材料解决

网友:
看来 你的压线钳 比我的 好一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保险要压接,没有454B压接钳口,用手里材料解决

换这个没压接过,都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