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8v电池保护板上的mos管有必要多焊一个吗?

楼主(2021-05-30):
10节电池现在保护板上有两个mos管和一个空焊位

打算用在圆锯上
需要再补上一个吗?

网友A:
试试再说 会保护断电就再加一个 顺便并一个检流电阻 不会就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再说 会保护断电就再加一个 顺便并一个检流电阻 不会就继续用

这样直接焊上就行吗?

网友:
先试试吧 大概率不用加就行 加了反而浪费 如果后期需要加 一定要把电池上的线断开再加MOS 型号也要一样的

网友B:
两个mos足矣,保护板没保护,电池线不行了

网友C:
先弄清楚mos管。是干啥用的?这种锂电工具可能放电不过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弄清楚mos管。是干啥用的?这种锂电工具可能放电不过板。

请赐教
还真不熟悉mos管作为电流控制的作用
就知道怎么做开关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mos足矣,保护板没保护,电池线不行了

电线我焊开了,缺的那个sop8的芯片是因为那个4423爆了,新管子今天到

网友:
多了浪费,最大能有60A足够

网友(2021-10-21):
电阻也要换

网友:
一般手钻用2个MOS管的小板,角磨机用3个MOS管的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