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都找不到友华WR1200的编程器固件或者EEDROM文件。

楼主(2021-05-30):
我这个是8820S,硬件方案和友华1200一样,改了SPI闪存,没有无线驱动文件可用,原厂的闪存不一样,驱动文件用不了

网友A:
不同机器的不通用,你把原版的FLASH里的EEPROM备份出来就行了

网友:
看了下好像是用breed从NAND里备份出来的EEPROM是256K的?有说是提取前64K的就能用在SPI-NOR上了

网友B:
这个问题我曾也遇到过,刷过几个eeprom信号都差不多。改过的就那么几个人,但并不是你所谓的全网都没,恩山就有去下载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机器的不通用,你把原版的FLASH里的EEPROM备份出来就行了

原版没保存,用恩山下载的256k文件分离出来一个,现在信号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曾也遇到过,刷过几个eeprom信号都差不多。改过的就那么几个人,但并不是你所谓的全网都没,恩山 ...

网上搜就看见一个改spi的帖,没说无线驱动怎么解决,我用256K的文件提取前64的,能用。

网友C: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4110207-1-1.html

可以参考一下,我前几天搞了一个8820s,自己备份编程器固件,再找个256k的eeprom,按照上述地址的帖子,提取编程器固件的eeprom然后粘贴完事

8820改spi的,可以用找个k2p的eeprom(64k的),参考一下找出来粘贴复制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4110207-1-1.html

可以参考一下,我前几天搞了一个8820s,自己备 ...

嗯,已经弄好了,信号还不错,我刷的高恪

网友B:
我当初就是刷高恪才改的闪存,一想到USB废了而且每次刷机折腾,于是叠了双闪存。随时切换到老毛子挂USB。折腾完发现不喜欢,1是中兴这个做工差,2是散热布局不好,3是信号160毫瓦与K2的200实际差-10dBm左右。于是64元卖了。不刷高恪的人改闪存完全是画蛇添足。而且spi比nand速度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当初就是刷高恪才改的闪存,一想到USB废了而且每次刷机折腾,于是叠了双闪存。随时切换到老毛子挂USB。折 ...

就玩游戏的用高恪没问题,不玩游戏普通用用的原机固件都可以,之前想买爱快Q80闪存,太贵,没啥意思。usb2.0有下载需求的但是有点用处。

网友:
eeprom用这个就行,breed可以用D1或者M1。

欢迎使用我编译的Openwrt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57234&extra=

网友:
我还真有  是我帮朋友备份的原厂编程器固件 需要的留邮箱 我给你自己提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