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日系VDF小电子钟 求资料

楼主(2021-05-30):
如题,

类似的成品貌似有五六种   应该是国内生产的

手头这种芯片已经抹去字迹了 资料怕是不好找资料了

有个想法   想增强走时精度,看来没戏

网友A:
是用内部rc还是外部rc?

网友B:
 我也有想法,能不能像数字表那样,改造成00:00:00.00000000000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内部rc还是外部rc?

电路板上有个晶振的
单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想法,能不能像数字表那样,改造成00:00:00.00000000000秒?

我可没那本事

只想最简单提升一下走时精度
比如换个晶振  或引入个精确些的时钟源什么的
手头有DS1307模块。。
现在只有妄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没那本事

只想最简单提升一下走时精度

玩家们在 仪表谈谈 尽情玩:
所谓基准电压是 5.0000000000000V
数字表显示的数字是 5.0000000000000V。
你要妄想下:日系VDF小电子钟在今晚24时,显示24:00:00.00000000000秒时的自豪感、、、、鸟

网友C:
原晶振换成Rx-8025T(AC)还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路板上有个晶振的
单面板

好像有32768晶振的都可以改8025:lol:

网友E:
晶振没型号? 不准就找个同频的温补换上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晶振换成Rx-8025T(AC)还不行?

手头没有8025

没资料   不好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有32768晶振的都可以改8025

说来惭愧  一直没玩过时钟电路

印象中好多TX都是从时钟开始接触单片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晶振没型号? 不准就找个同频的温补换上呗.

看不清楚   也许得用羊毛轮搞下卫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没有8025

没资料   不好下手

坛里搜啊,8025相关帖子很多

网友:
我咋记得老富康上用的这种灯呢?楼主你可以找找富康的这种表的电路图看看能不能做个参考

网友F:
这是日系某款车上的时钟

网友:
想准时 找论坛大婶8139呀

楼主(2021-10-20):
引用 网友F:
这是日系某款车上的时钟

非常正确

唉  资料没有,要是能连接上8266就好了

网友G:
把原驱动不要 直接用 esp 8266驱动就可以了  这玩意本来功耗就偏高  在加多一个不休眠的8266 也无伤大雅

网友:
我有一个也是日系车上的 估计电路一样 只是壳子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原驱动不要 直接用 esp 8266驱动就可以了  这玩意本来功耗就偏高  在加多一个不休眠的8266 也无伤大雅 ...

引脚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