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电视4A 49寸液晶电视背光故障维修一则

楼主(2021-05-30):
前段时间住在老家的老人打电话给我,说2017年买的一台小米49寸电视坏了,让我看看怎么处理。家人描述的故障现象是开机小米“MI”图标一闪而过,后面就没显示了。

看描述是典型的背光保护。今天抽个空,带上工具,回家拆开一看,确实是背光保护,背光芯片是:OB3350cp,这个芯片最常见的故障就是过压保护了。本论坛有个经验分享,就是同类故障。

测试ob3350第7脚的电压,开机有背光瞬间超过2V,随之保护7脚电压变成1.2V。主板上写着背光电压150-185V,330ma,保护时背光电压82V左右,从7脚电压看,82V背光供电,分压达到1.2V明显不对。查外围电路如下图所示:

背光通过两个300K电阻串联+5.6K电阻分压,测图1-2,2-3之间的电压,1-2间电压只有16V,2-3有65V,3-地有1.2V,明显1-2间这个3003电阻不正常,拆下阻值又是正常的,清洁一下电阻下面的电路板,焊回电阻,故障消除。

可能原因:最近天气潮湿,电阻两端电压较高(正常工作在80V以上)残留的助焊剂之类吸水,导致漏电,导致3350cp7脚电压偏高保护。

网友A:
这是个典型案例,也是不同厂家液晶电视的“通病”“红胶通病”。

网友:
我这最近老是下雨有时雾气天开着窗户,N年前买的组装电视可能进水气了,前天打开电视开始背光很暗一下就没光了,后面拿热吹风机吹电视后面孔再试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典型案例,也是不同厂家液晶电视的“通病”“红胶通病”。

是的,这台小米没有红胶,但一样漏电。

正常工作,电阻两端电压85V左右,对于贴片电阻,确实高了一点。

网友(2021-07-09):
谢谢分享,家里也有一台小米电视,先留个脚印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2023-06-12):
学习了,有参考价值

网友:
高手,是职业维修师傅吗?

网友B:
这种贴片元件引脚距离太小,用于高电压、大电流的且有精度要求的场合还不如普通的穿板直插式元件,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因素影响。唯一的好处是厂家在生产时可以使用自动化贴片、焊接设备提高了产能、降低生产成本,同时还降低了产品的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贴片元件引脚距离太小,用于高电压、大电流的且有精度要求的场合还不如普通的穿板直插式元件,容易受到 ...

是的,两个太少了,应该6个左右

网友(2024-04-27):
今天也试着维修自家的小米43寸电视,故障现象是刚启动看到小米图标,之后黑屏,过一会儿出来声音。判断主板正常,是背光保护了。上网查看OB3350资料,查到这里来了。看到楼主的分析过程,用放大镜看这两个300K电阻果然有嘿嘿的一层灰,测量也和楼主一样黑屏时7脚电压高于2V,背光供电75V。用酒精牙刷刷干净晾干故障排除,多谢楼主宝贵经验,使我少走弯路。

网友C(2024-07-12):
4A 65寸,找不到这背光芯片,同样开机logo闪一下黑屏,吹风筒大法失效了

网友(2025-02-14):
谢谢了!学习了!也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4A 65寸,找不到这背光芯片,同样开机logo闪一下黑屏,吹风筒大法失效了 ...

灯条坏了也会过压保护

网友:
还是灯条坏了过压保护的多,300K电阻漏电的只在早期的TCL电视pfc电路上处理过,390伏下降。

网友:
收藏一下备用

网友:
谢谢分享!家里的32寸PPTV也是背光不亮,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这些小贴片元件我总是吹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