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跟风做个移动白光T12+可调电源

楼主(2021-05-30):
以前跟风买的摩拜的移动电源,六串,满电输出25.2V,6A,做个移动白光正合适。
顺便马宝买个便宜的可调电源模块,做个移动T12+可调电源

摩拜的输出参数

廉价的可调电源模块

做个转接线

可调电源

移动白光T12

网友A:
这个模块40大洋吗,电池可以弄个内置,

网友B:
那个牙签真是神来之笔

网友:
牙签插头太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40大洋吗,电池可以弄个内置,

39块。这个移动电源平常用起来还可以,就不改内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牙签真是神来之笔

最省钱的防反接

网友:
这电源哪里还有活动吗?

网友:
在电源输入接个整流桥就不怕接错了

网友:
那个牙签才是点睛之笔

网友(2022-01-03):
感觉怎么样?实用不?

网友:
做得很不错,但防雨盒四角那几个大螺丝孔有些煞风景,最好找东西堵上。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3万毫安的充电宝外壳,加上电池,直接12V供电,可以改成一体机出来,全部内置到充电宝里面的,如果条件允许直接六万毫安的,高电压供电,速度和功率都能上来。。。

平时用到了就是值得折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