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40V工具电池拆开维修故障 锁上了

楼主(2021-05-30):
我的牧田40V电池由于最近时间长,没有使用,不能用了,然后也无法充电。我怀疑是内部电芯过放造成的,今天拆开看了一下。电芯电压各种相差很大。我估计保护板也锁上了,于是自己捣鼓折腾了一阵子,还是没有任何反应。现在求解知道的大师。

网友A:
高压电池,用在哪里?

网友B:
40伏的平台才出来多长时间?你的字就放坏了。

网友:
这种需要解锁

网友:
 抚摸党的喜剧。

网友:
这充电器 精度如何 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电池,用在哪里?

圆锯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伏的平台才出来多长时间?你的字就放坏了。

早就有了,去年朋友国外带过来的

网友C:
电池带芯片锁的电动工具我重来不用,换个电芯还要想办法解锁,没花钱买的吗?自己的东西还给锁了,搞笑吗

网友D:
充了电再上原充激活不行么?

网友:
牧田的电池一般质量挺好的  我的18v都很多年了  还正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了电再上原充激活不行么?

激活不了

网友:
有锁的都是坑爹货,坚决不用!美其名曰为了安全,其实都是为了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池带芯片锁的电动工具我重来不用,换个电芯还要想办法解锁,没花钱买的吗?自己的东西还给锁了,搞笑吗 ...

这话说的,笔记本大部分电池都是上锁的,为的是监控每一组电池,细微差异就断电,所以很正常的这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话说的,笔记本大部分电池都是上锁的,为的是监控每一组电池,细微差异就断电,所以很正常的这操作 ...

换电芯要解锁,跟监控每组电芯的电压是否差异而断开输出是两回事,就是随便淘宝几块钱一块的多组锂电池保护板都有这个检测每组电芯电压而断开输出的功能,

换电芯要解锁跟,记录限制充电次数为目的锁电芯的都是为了商家的商业利益而为的,先了解好电池的保护原理再说这个锁是好是坏了,特别笔记本电脑的电池,都是为了商业利益垄断,包括现在某些手机一定要用官方渠道维修一样的道理,给人卖了还帮这数钱,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换电芯要解锁,跟监控每组电芯的电压是否差异而断开输出是两回事,就是随便淘宝几块钱一块的多组锂电池保 ...

确实是这样,搞销售的都知道,卖产品真赚不了几个钱,赚钱全靠售后,要是不带锁,钱不就让第三方赚了吗,那厂家早就倒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确实是这样,搞销售的都知道,卖产品真赚不了几个钱,赚钱全靠售后,要是不带锁,钱不就让第三方赚了吗, ...

得伟这么多年也未倒闭啊,
赚钱可以但别赚黑心钱,用户没小给一分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得伟这么多年也未倒闭啊,
赚钱可以但别赚黑心钱,用户没小给一分钱的,

说得好  有道理  就是利益驱使

网友:
带锁的都是心虚的企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得伟这么多年也未倒闭啊,
赚钱可以但别赚黑心钱,用户没小给一分钱的,

德伟36V的电池虽然不锁电芯,但是把调速电路做到电池里了,我改装的时候一把烧了4块,心疼坏了。。。。。
不过电池保护板故障了,不影响放电使用,只是充电得自己想办法。
总的来说 德伟的还是比较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