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能不能让手机自动连接信号强的wifi?

楼主(2021-05-30):
家里通过两个路由器来覆盖全部房间,手机从一个路由器附近来到另一个路由器附近,手机仍旧连着开始那个路由器,只是信号十分微弱。能不能让它自动连接到信号更好的路由器呢?

网友:
副路由设置成无线中继模式啊,就都是同一个无线网,无缝漫游了。

网友:
基本不行,只能让路由器开弱信号剔除

网友:
建议你去了解一下"无线漫游"...

网友:
两个路由用一个名字就好了

网友A:
两个路由ssid,密码,信道修改为一样,勉强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路由ssid,密码,信道修改为一样,勉强可以达到要求。

改一样不会冲突吗?

网友:
新路由一般都是支持k,v,r的你说的这个要求都是自动的。老路由的话如果可以刷机,刷一些带弱信号拒绝功能的固件比如高恪。最差的就是俩路由设置相同的名字和密码,最好同一网段,能实现伪漫游。我是这么用的,不过有时候抽风,同一个SSID距离1米的路由器连不上,反而连上了隔壁信号差的路由器。有时候反复开关WiFi都是这样。我只好把这个手机加入隔壁路由的WiFi黑名单了

网友:
现在有些手机支持连接2个WIFI,那个信号好,他自动连接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