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3D打印外壳制作一个【便携移动可调电源】 可以使用PD/QC快充供电

楼主(2021-05-30):
前情提要
多年前曾经做过一个很小巧的可调电源,那个时候的亚克力都是手打的孔,真的累。
可惜的是当时用的亚克力质量并不怎么样,老化加上开孔不太好,前段时间外壳直接碎裂了,风扇早就不工作了,加上我有其他可调电源,这个电源就这么闲置了很久。
这个电源当时用到的升降压模块和OLED表头还是挺贵的,记得花了快50块钱,就这么吃灰属实浪费,加上手头有一些闲置的18650,打算给他做成移动可调电源。
[电源]【多图慎入】做一个小巧的可调电源(2015年)

正文
现在3D打印也挺成熟的,刚好前段时间做毕设用3D打印了点东西,顺便把可调电源外壳也打了,还能凑一起省点运费。

这是用到的材料

一些模块的特写,TP5100的8.4V 2A充电模块,因为要求的输入电压大于8.4V,而且功耗有15W以上,所以用了一个12V的QC、PD诱骗器体积太小,装不下香蕉插座,所以输出也改为Type-C接口,还能顺便当作充电宝应急,后面再做一个Type-C转香蕉的转接头

然后发现一个尴尬的事情,有一节18650坏掉了,电压直接变成0V
只能拿一节三星的2600mAh凑数了
两种电池内阻有点区别,后面怕是要手动平衡电压

装上两串锂电保护板
锂电焊接我是用的助焊剂,然后用的138℃的低温锡浆,电烙铁低温点一下就焊上了

然后把各种模块放进去,升降压模块用六角尼龙柱固定,其他模块用硅橡胶

TP5100充电模块发热很大,因为充电功耗高达15W,贴了一片石墨导热贴

这个时候注意到螺母太高了,没办法装散热片

实在不想切割散热片,解决办法是用厚厚的导热硅脂垫

合上,散热片刚好对准顶部的开口

这里建模的时候忘记留公差了,用锉刀一顿乱锉才塞进去
开关有三档,分别是  外部供电|关机|电池供电
无论开关,电池都会由PD、QC诱骗器充电

最高电压33V,最大电流3A,考虑到散热最大输出功率20W多点

试了下可以给手机充电,5V 2A聊胜于无

用QC或者PD充电器可以给他充电或者直接供电,我拿小米65W GaN头试了下,功率不小,充电头都温热了

后面再做个Type-C转香蕉头,就能用一般的可调电源线了,收工

网友A:
tp5000/5100很容易坏,我喜欢用sy6912,之前打过板,成本很便宜的,1/2/3节都可以充,最大2A,效率很高,输入最高23V,可以直接诱骗pd最高电压来用。
上个月买了台3D打印机,做了好多东西了,还给朋友加工零件收钱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5000/5100很容易坏,我喜欢用sy6912,之前打过板,成本很便宜的,1/2/3节都可以充,最大2A,效率很高,输 ...

以后有机会试试,现在打板是真便宜,做毕设5元嫖了好几版,答辩老师看我拿了一堆东西出来一脸错愕

网友B:
不错,很精致,也不算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很精致,也不算小了

表头和电位器占的体积太大了,要是换成用编码器数字电源,电池换成聚合物,估计体积能小一半

网友C:
你这什么机器什么材料打的啊?怎么那么光滑的感觉啊?像买的一样了都

网友:
这种配套使用的,最好全部换掉,同品牌同批次。不然后续可能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什么机器什么材料打的啊?怎么那么光滑的感觉啊?像买的一样了都

专门做3D打印的厂家,光敏树脂表面光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门做3D打印的厂家,光敏树脂表面光滑

难怪,光敏的是真想搞一台,光滑度没法比,不过家里一台十字轴已经很占地方了

网友D:
不错,也有点想做一个了,不过那个表头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也有点想做一个了,不过那个表头不便宜啊

这种OLED表头30一个,是挺贵的
不过精度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