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拆解刘杰构弹簧机械电插线板

楼主(2021-05-30):
逛隔壁论坛的时候无意中看到的,看上去还不错,正好家里客厅的插线板有几个孔位不太好了,果断下单了一个,到手看看怎么样,要是好的话下次再多买几个。收到货以后,不吹不黑, 是我用过用料和做工最扎实的插线板,也许是我见识少,哈哈哈......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再传几张卖家的图(浏览器截图)

网友:
好是好,成本太高。不知保护盖的滑动结构处理的怎么样,那个才是看水平的。

楼主:
价格还可以,插拔手感一流

网友A:
谢谢分享,

注意防潮,那个弹簧会锈,别问我咋知道的

网友:
万一哪根弹簧一松脱

网友:
什么价位,用料看着确实不错

网友:
这个漂亮,就是不知道价格如何,这个东西看着养眼,用着肯定也舒心。好东西,不错,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注意防潮,那个弹簧会锈,别问我咋知道的

说明上有讲可以用70年以上哦。难道是空调房专用的,配台恒温恒湿的空调?

网友:
2    三  插孔距离够宽的,这点特别好,我喜欢。

网友B:
以前老款插座里面大部分都是弹簧的,,后来慢慢的就没用的了,不知为何,反正以前有弹簧还是会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注意防潮,那个弹簧会锈,别问我咋知道的

上点润滑硅脂保护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老款插座里面大部分都是弹簧的,,后来慢慢的就没用的了,不知为何,反正以前有弹簧还是会松 ...

伪创新,已经淘汰的设计,谁用谁后悔。
1、弹簧力度不大以后会生锈,之前就有,大电流发热弹簧失去弹性。
2、铜片一半活动,一半固定,电流主要靠固定的,万一有偏差,只靠活动片接触,电阻大发热损坏。

网友:
喜欢这样的,就是价格小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伪创新,已经淘汰的设计,谁用谁后悔。
1、弹簧力度不大以后会生锈,之前就有,大电流发热弹簧失去弹性。 ...

我家有两个 一个电磁炉用 一个烤箱用 起码15年了

网友:
设计是好的,只是对材料和品控要求高。但也不算首创吧,早期在老插座上有见到过。其实只要把现在排插的用料把控好,就是一个好插座。

网友:
我说这句话怎么读不通呢,原来插板的牌子叫流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伪创新,已经淘汰的设计,谁用谁后悔。
1、弹簧力度不大以后会生锈,之前就有,大电流发热弹簧失去弹性。 ...

1、弹簧是不锈钢的,居家环境下基本不会生锈。大电流发热使弹簧退火失去弹性,那个电流一定远超额定值了。
2、13#图片完美解释不可能。

网友:
我家还有两个老式插排,一体铜皮,单面接触,每个孔都顶个弹簧,给小电车充电还行。

网友:
见过一个老插排这种结构,弹簧和弹片都还没问题,但是由于弹簧长期用力,好多地方的塑料都被撑裂了。

网友:
要真正改善接触电阻最简单是增加压力,最贵是用贵金属,结构上要尽量增加接触面积。

个人判断,这样的弹簧结构对接触的改善应该很少,原理就是增加压力,但具体增加多少不知道,而且压力太大的话拔插会有困难,不知道有没有具体的接触电阻测试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