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固态u盘通电时间不增加,显示0

楼主(2021-05-30):
刚入手了一个480g固态u盘
方案是长版2246xt+东芝双贴1efk
本来挺喜欢的,但是使用一段时间发现通电时间不会增加
插到电脑上好几个小时,通电时间仍然显示为0

强迫症,这就很烦啊
求救大佬寻求解决方法
重新开卡还是不行

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啊?

网友:
就这样的,2246xt的时间只记录有数据读写期间的时间,插着无数据读写,N年也不会增加

网友:
46系列,休眠和不读写数据不会累计通电时间,我一个46en的系统盘,用了一年多写入快6T了,通电时间显示180多小时,这还是每天开机不低于8小时的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了解了了,谢大佬

网友:
4年的重新开卡的64G,46XT的,通电时间121小时(5天),启动次数945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