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采用3866的充电器图纸

楼主(2021-05-30):
今天,修到个3866的充电器,72v2.8A,板子看这也很整齐,故障是灾难性的,初级严重短路,已经烧毁了ntc5D13,4个整流5408,保险丝,220v输入铜箔,12n60,源极贴片已经气化,漏极0.17om电阻,相连接的电流反馈电阻,光耦电阻,都不知道什么情况才能坏这么彻底。!
板子看起来也不是很山寨

  炸的很厉害!

这么小的电阻也烧熔了

怎么会这样?
求个图纸研究研究,这个3866相比3842.3843有什么优越性呢?

网友A:
正好前两天我也遇到个OV3863B的双列八角的,炸的那个惨啊,查不到资料,那哥们不要了,把线拆走,剩下的扔给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前两天我也遇到个OV3863B的双列八角的,炸的那个惨啊,查不到资料,那哥们不要了,把线拆走,剩下的扔 ...

这个系列的,估计就是便宜!可是3842也不贵呀!
零售的区别不大,可能批量差别很大
就没有看见3842炸的这么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