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买LED灯带,标称36W,感觉亮度不足,如何知道LED灯板或灯带的实际功率

楼主(2021-05-31):
如题:淘宝买LED灯带,标称36W,收到货后,感觉亮度不足,
请问各位老师,如何知道LED灯板或灯带的实际功率?我买的这个LED灯带, 实际的功率应是多少?

通过数LED灯带上灯珠的数量,可以判断出这个LED灯带或灯板的功率吗?(没有电流表,也没有功率计的情况下)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没有工具,很难知道准备的数据。

网友:
啥工具没有,要得出具体数值,光靠眼吗?买个测量工具也就几十块的事

网友A:
按照淘宝商家的尿性,一般它标称的60%大概就是实际功率了,36W*0.6=21.6W。实际总功率应该是21.6W左右。看图上是24颗灯珠,标称36W,可算出每颗灯珠满载是1.5W,实际功率是0.9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淘宝商家的尿性,一般它标称的60%大概就是实际功率了,36W*0.6=21.6W。实际总功率应该是21.6W左右。看 ...

试过很多的灯板,确实只有60%左右的功率,然后再加上这些灯板的灯珠质量再次一些,所以买这些灯板如果要替换原美的、松下等正规品牌,按原灯功率翻买正合适。

网友C:
一般一颗灯珠是0.5的,也有0.2的,这个很少,你看是几串几并。这个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
如果只图上这些没有36,你对折按18W算就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过很多的灯板,确实只有60%左右的功率,然后再加上这些灯板的灯珠质量再次一些,所以买这些灯板如果要 ...

也有些是80%的,我上个月买的灯条就是80%,我按照标称100W,理论60%买的,结果买来特别亮,一测实际80W

网友:
二十几元买个功率插座吧,感觉你这个不到50%

网友:
4.9的功率计没有上车吧

网友:
我刚买了,到货测试后告诉你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一颗灯珠是0.5的,也有0.2的,这个很少,你看是几串几并。这个就不用说了吧。 ...

他这个应该21.6W左右,这种我买过,按照商家说的功率*0.6就是实际功率了

网友:
其实不足还好,寿命长……

网友:
如果按照0.5W灯珠的话你的灯板应该是12W的,要是按照1W灯珠算的话就是24W的,怎么都不够36W啊

网友:
测量输入端电流计算准不准确

网友:
家里开关电源箱装一个轨道试数字电表就能看到所有电器用电情况,不贵好几十块钱

网友:
你那驱动上不是有参数吗???看灯板看不出来功率。
以此为例:灯板写着2并4串,那就是一根12v,这种一般都是串联,三根就是36v,这种玩意的驱动基本都是200-250ma,所以功率就是36v*0.25a,大概9w吧

网友:
哈哈,好多标记功率是亮度相当于多少瓦的白炽灯

网友:
数LED的个数,一个最多0.5W。标36W,一般打半折,有36个LED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