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猫魔盒 高清怎么不清楚

楼主(2021-05-31):
家里装了一台天猫魔盒,发现高清视频有点都不清楚,请问各位大佬,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在播放画面上点击,调出设置,看看清晰度设置情况。另外,网络状况不好的情况下也看不了高清。

网友:
高清台不一定就是24小时播高清信号的,若是转播个老片,咋整都不会高清,还有若信号临时出问题 会已标清信号临时代替的,像中央台都有这情况 更何况其它地方台了…

网友:
输出跟电视机的分辨率刷新率匹配了吗

网友A:
二次编码,大多分辨率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次编码,大多分辨率都不对。

我是用手机投屏到电视机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手机投屏到电视机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电视机支持分辨率多少,电视台信号源的清晰度,网络速率,甚至手机投屏有些要会员才有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