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触摸按键,有点意思

楼主(2021-05-31):
领的空板,买了芯片焊起来, 电路很简单,效果还不错,以后考虑用这个代替实体按键

板子包含2款芯片电路, 我只用到串口输出的型号BS814A-2,  最多支持4个按键, 外围很简单,除了每个按键对地焊一个小电容10pF,就没别的了

该系列其它型号最多支持16个按键,中文手册可以上lc下载,我就不传了,下载耗钱

接口是2线串口,非I2C, 而且极其简单,只要8个时钟脉冲, DAT线除了数据线,还充当按键指示(中断输出), 平时高电平,有按键时拉低,检测后连发8个CLK就可以读取键值, 因为共用,如果使用中断,在读取键值前需要先关中断,完成后重新打开; 当然也可以用查询。

时序很简单,程序就不放了,会编程的都会写

要注意,一次完整的触摸(按下+释放)会产生2次中断(如果使用中断),  第一次读取有效键值, 第二次键值恒为0x8F(无按键,表明释放了), 准确地说,dat输出下降沿表明按键状态发生变化。也支持复合键。

按键的灵敏度,可以通过调整对地电容;  论坛无法上传视频,不然可以看看触摸反应

拍点图吧, 无按键

按下

总体感觉,按键反映灵敏,由于不需要压力,操作起来很是轻松

网友:
现在触摸操控都这么简单了吗

网友:
查了一下,触摸相当于在原有电容的基础上并联了人体和大地组成的电容

网友:
我之前也用过触摸芯片,用单片机控制,这是我录的视频,大家可以看看,有源码https://www.ixigua.com/690007858 ... b0c032f53f40d4389a7

网友A:
白天用可以,晚上就知道按什么了,不像实体按键可以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白天用可以,晚上就知道按什么了,不像实体按键可以摸...

So easy!加个背光不就行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比TTP223要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o easy!加个背光不就行了

假如是卧室里地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如是卧室里地话....

有的是办法, 例如用薄PCB做成按钮形状,用胶粘在原始PCB上(原始PCB部分的铺铜去掉,由垫上去的PCB的铺铜代替), 人为制造凸起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天用可以,晚上就知道按什么了,不像实体按键可以摸...

可以贴LED,至于想不想要显示按键名就看需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如是卧室里地话....

长虹电视的触摸按键是区域被触摸先激活指示灯,然后按键被触摸超过多少时间闪烁松开后确定按键为有用,操作后指示灯延时关闭。您想的很周到,不过长虹电视把可能的问题处理过了,这个触摸按键输出串口数据,后边用单片机完全可以做到长虹电视那触摸按键的指示灯的效果的。对于楼主这种神级玩家也就是填十几行代码的事。

网友:
触摸键吗,可以用ESP32S2啊。自带触摸

网友:
学习啦!不错!找个芯片也玩玩

网友:
类似帖子在这里发要比在矿坛反响好。

网友:
TTP223试验过,受干扰比较大,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
我好多年前玩过玻璃面板的触摸按键,电路是山寨某小家电的,用STC单片机编程实现的,现在STC官方手册中的感应触摸应用的电路图就是盗用我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