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解长安国6B的GPF(颗粒捕集器)

楼主(2021-05-31):
国6b的车多了一个gpf(让谁快速跑还带着个n95口罩谁都不会好受吧,车也一样)
说是能捕捉颗粒,可是捕捉完了呢?就堵着呗,再生只能烧掉碳(很费油),可是钙呢?硫呢?灰分呢?所以,拆。。

这个是整个排气管,一体的不好拆

这个是和整根的排气管,有的车是分节的可以分开拆,
注意gpf上面有3个孔是用来插前后压差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的,
如果gpf堵塞,前后就会有压差变化,电脑就会认为gpf堵了。然后温度传感器是用来感应燃烧时再生温度的。

用角膜机切开

gpf被焊在里面,用角膜机切开

在里面的样子,我后摆拍的,原来周围都用石棉塞满的

对着阳光照不透光

里面是这样的孔,用嘴吹还是比较透气的

小孔里面的样子,挖周围石棉的时候有点损伤,正好看看里面的样子

和壳子周围有空隙厂家用石棉塞满(石棉对身体不好,注意带口罩)

这是周围石棉的样子,注意石棉对身体不好,注意要带好口罩和手套。

最后再焊接好装回去。跑了60多公里仪表盘没有报错。

汽油机颗粒捕集器:GPF(Gasoline Particulate Filter)一种安装在汽油发动机排放系统中的陶瓷过滤器,它可以在微粒排放物质进入大气之前将其捕捉。

网友:
跟三元这么像呢

网友:
新车这么干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
对着孔看是不透光的,但是用嘴吹还是比较透气的。
没拆之前表显油耗7.1百公里,拆了以后显示6.0

网友:
最近这家伙中招的人很多,一汽大众的探岳,开的生不如死

网友A:
听说国6的车子没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国6的车子没劲???

让谁带着个n95口罩跑起来也没劲啊

拆之前油耗7.2拆之后6.0

网友B:
把滤芯去掉了装回去的?牛

好像有的车三元和这个是做成一体的,你的这个三元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滤芯去掉了装回去的?牛

好像有的车三元和这个是做成一体的,你的这个三元是哪个?

三元离发动机很近,不在这样管子上,就是这个管子的软管前面连接的就是三元。

网友C:
这那是什么颗粒捕捉器呀,这就是三元,你现在不报错,开两三天就会报错了。那白色的我们叫泡沫衬垫,高温受热膨胀固定三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那是什么颗粒捕捉器呀,这就是三元,你现在不报错,开两三天就会报错了。那白色的我们叫泡沫衬垫,高温受 ...

三元催化需要温度,都在离发动机很近的地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那是什么颗粒捕捉器呀,这就是三元,你现在不报错,开两三天就会报错了。那白色的我们叫泡沫衬垫,高温受 ...

那白色的是石棉,泡沫不耐高温的,劝你一下这东西的粉尘不要呼吸到,会伤肺。尽量不要接触身体,会不舒服的。去查一下石棉对身体的危害吧。

网友D:
想问一下,后面那个大点的泡是什么呢?

网友:
这样搞了对审车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问一下,后面那个大点的泡是什么呢?

哪个是中段消音器

网友:
如果是石棉 石棉纤维跟着废气排到空气中 那么不是很恐怖了?

网友:
那些没有从发动机根源处理的车子,动力受限,还有这个报错的问题.很麻烦.

网友:
我那个车也有gpf在头段里,我直接直通了连三元一起摘掉。爽得很

网友:
个人觉得外围应该是玻璃硅酸钠,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三元是第一个口罩,这个算第二个口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