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简单拆一个行车记录仪,换个电池,顺便修一修电蚊拍,再用几年没问题。

楼主(2021-05-31):
跳蚤市场收了一个行车记录仪,插电可以开机,断电最后一段视频不能保存,设置也复位了,估计电池挂了。简单拆开,电池果然大肚子了,电烙铁拆掉电池,保护板留下备用。
打开电池包,找到一个最小的电池,以前坏玩具无人机上拆下来的,大小差不多,直接焊上,热熔胶堆上所有连接线处加固,双面胶固定电池,装好正常开机。
最近站内搜索提示我M币不足,潜水的坏处啊,请大家多打赏点M币吧,帮帮孩子,我想站内搜索学习。

网友A:
把大肚子换下来了,呵呵!

网友B:
行车记录仪的电池是不是有要求的?耐高温性能要好的吧,要不在车上容易出问题。

网友C:
焊个大电容是否可以?

网友D:
如果有旧的ETC把里面的电池拆出来换上即可,那种刚刚的,5年都不用换

网友E:
记录仪发热的温度热熔胶会化的,我的安霸A12连外壳的热熔胶都能烫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大肚子换下来了,呵呵!

一点容量也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车记录仪的电池是不是有要求的?耐高温性能要好的吧,要不在车上容易出问题。 ...

有道理,有时间我买两个法拉电容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个大电容是否可以?

想买两个法拉电容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录仪发热的温度热熔胶会化的,我的安霸A12连外壳的热熔胶都能烫融

这么热啊,夏天车里面感觉不用开机都会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旧的ETC把里面的电池拆出来换上即可,那种刚刚的,5年都不用换

那种容量估计不够用,这块电池还得用作开机

网友F:
这种是动力锂电,考虑到行车记录仪,耗电量极低,长期满电和车内高温可能会鼓包,建议换成普通的软包电池

楼主:
都忘了发电蚊拍了,换了锂电池后电力更足了,不过不能用原来的充电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是动力锂电,考虑到行车记录仪,耗电量极低,长期满电和车内高温可能会鼓包,建议换成普通的软包电池 ...

感谢提醒,准备换成法拉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行车记录仪的电池是不是有要求的?耐高温性能要好的吧,要不在车上容易出问题。 ...

这种电池包一般都是鼓包,  鼓包也说明这种电池会自己泄压, 没听说过有自燃的。。

儿童手表, 胎压计主机  记录仪    蓝牙耳机    基本都是这种电池包。。

网友G:
引用 楼主:
都忘了发电蚊拍了,换了锂电池后电力更足了,不过不能用原来的充电电路了。

...

有空间的话改内置,外置太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空间的话改内置,外置太丑了

随便用用的,这样方便直接换18650,虽然丑了点,但是赛博朋克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旧的ETC把里面的电池拆出来换上即可,那种刚刚的,5年都不用换

ETC里有2种电池,可别换错了,否则Boom:lol:

网友D:
引用 网友H:
ETC里有2种电池,可别换错了,否则Boom

现在的都是带太阳能的ETC,可以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都是带太阳能的ETC,可以充电。

有2种电池,一次性锂亚电池你充电试试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