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竟然是这动作,电动扳手装转换夹头完全不靠谱呀!

楼主(2021-05-31):
月初剁手了把雷力迅电动扳手,在马老板家找套筒,发现有种电钻夹头的转接器,5块钱包邮
大虾还闲置起的,心想夹头可以用起来,遂同时撸了一个

1/2转3/8-24unf转接头

套上是这样

不用销子和橡胶圈也不会掉

大虾的夹头,按这个规格撸
拆时中心螺丝太紧,弄不下来

找根批头

和另一个锂电钻嘴对嘴,都夹紧批头

俩电钻都设置成常规的退
同时启动,夹头就下来了

夹头背面

拧上转接头的样子

插上电扳

长度和锂电钻差不多

但转起来,竟然是这动作,感觉太不靠谱了
5块钱打水漂了

再试下套筒,先撸的14mm的

四方口

六角口

装上电扳的样子

转起来也是甩的

只看电扳T轴,貌似没啥问题

估计是间隙大了导致的,用套筒估计没问题,但转接夹头想变电批应该就不行了,更别说打孔了
继续红包撸套筒,准备凑齐7个就召唤神龙!

网友A:
这动作有的人可喜欢了!

网友:
带冲击的电炮,钻夹头是受不了的!打几下夹头就坏l

网友:
 电动扳手装转换夹头后,拆和装手机的螺丝效果一流、、、、鸟。

网友:
楼主的套筒几毛撸的,准备哪七个尺寸?参考一下,准备后来有车也撸一把。

网友:
雷力迅电动扳手 多少钱?

网友:
你想多了 ,转换头就是应急用一下而已,代用是不可能的,否则还要那么多种类的工具干啥

网友:
这东西设计的初衷就是扳手,改成了电钻也是为了应急为了简单方便。但,即使手电钻同心度再好,在打孔的时候也不如钻床,也不如台钻,所以您这接头加接头的就也更别指望什么同心程度了, 放手底下预备个方便就完了

网友:
太精密就不是电扳手了

网友:
转电钻就算了,钻夹头给你打烂,转6.35的套筒还以,淘宝就有得卖,毕竟批头对同心度要求不那么高

网友:
怎么会这样呢 ?

网友:
一转起来就浪里个浪,看来是有蛮浪啊

网友:
就是这样的  不好用 我也买了一个  太晃了  丢了

网友:
抖得你怀疑人生

网友:
千万别让女主播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动作有的人可喜欢了!

太厉害了,受不了哦

网友:
真好,旋转还带摇摆,直戳g点

网友:
嘴对嘴,又抖动的,严重怀疑楼主在开车。。。

网友:
转换的话同心度肯定有影响,结构变复杂。楼主螺纹中心又反牙螺丝孔,夹头可正反转。我买过东成手紧夹头联轴器套件,没有反牙螺丝孔,只能当电钻,电改锥会导致夹头脱落,同心度肯定没成品电钻好。

网友:
谢谢提醒,晃起来都可以当搅拌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