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船长240 水冷 拆拆拆,长期没有泄压造成漏液!

楼主(2021-05-31):
船长240 水冷 因长期使用没有进行泄压,导致U形管处密封圈漏液或水管破裂漏液,造成主板或显卡进液腐蚀损坏报废。
使用水冷的一定要定期检查保养,小心为妙!

网友:
这损失太大。做好预防,比如,加接水斜板,导出水滴。

网友:
我也用同款水冷,用了5,6年还是正常了

网友:
不要加水,可以考虑高难度酒精,合成汽车冷却液,变压器散热油;万一有泄露不会有什么损失。

网友:
换合适粘度变压器油好些,紫铜不会生锈,万一漏液不会烧主版。

网友A: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水冷坚决不用,虽然它的散热非常牛

网友:
水冷散热:从入门到理赔,从真香到崩溃

网友:
所以我一直不敢用水冷。。。。

网友:
意思是热胀冷缩,里边进气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水冷坚决不用,虽然它的散热非常牛

240不见得比一般双塔甚至单塔好到那里去。尤其是对于AMD:lol:

网友:
主板刷了三防漆再上水冷比较好点,吸水性强的材料剪一个圈套水冷坐

网友B:
同款水冷。。。。
散热效果似乎很一般,压不住I7-10700。。
室温33度,CPU满载的话温度有可能会破百

网友:
人家这里面本来就是水冷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款水冷。。。。
散热效果似乎很一般,压不住I7-10700。。
室温33度,CPU满载的话温度有可能会破百 ...

破百可以烧开水泡茶了

网友:
水冷总觉得不靠谱。。。只把cpu温蒂降下来了,旁边的电容电感等原件没有冷风吹温度也容易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破百可以烧开水泡茶了

茶杯放机箱上面就可以保温50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