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向天线 能穿几堵墙?

楼主(2021-05-31):
有前辈制造过这种定向天线吗?能穿几堵墙?

网友:
差得很,P用都没有。就从没见过有厂家使用。2铝片3铝片的反而成熟得很,很多厂家使用。

网友:
楼主去anywlan无线论坛看看,几年前到十多年前玩天线的大牛比较多。

网友:
之前做过一个两铝片的,效果不错,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天线信号是好了,但那一头的设备信号不好,所以没什么用,除非做两头对射中继。

网友:
不能,这种定向双菱天线一般用在网桥里面,一对这种天线,在无遮挡的情况下,可以传输得更远,也可认为是点对点传输,辐射范围小,家用不合适

网友:
我试着做过,效果很差,和号称5DB的棒子天线还有点不如。

网友:
看墙的厚度和材料

网友:
这种双菱形的给以前光猫中兴F660改过,可视距离150米左右五阻挡手机可以链接信号-80左右可以刷个网页视频要缓冲连接速度就10M的样子

网友(2021-07-02):
一般是双菱天线或者那个铜片串子天线,据说接受信号距离可以达到几公里,x多多卖七八十,据说很好,实际不知。

网友:
路由要带功放有效果

网友:
没什么人玩了,现在大家喜欢用现成的

网友:
功率在那摆着 干扰多 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