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个1080的运动相机,联咏NT96655方案+RTL8189-WIFI

楼主(2021-05-31):
联咏NT96655方案+RTL8189-WIFI,没有电池 ,接USB可用。

网友A:
楼主有这个电池的型号不?我有2个全新的同款就是不带WIFI,现在是缺电池了。

网友B:
我也买了个,比起来挺不错的,台湾联咏nt96655主控,256mb的运存,ar0330  300万像素摄像头,就是优化的不行。WiFi软件可以联咏的通用app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这个电池的型号不?我有2个全新的同款就是不带WIFI,现在是缺电池了。 ...

这是我买的电池,好像有2种规格,还有一种比这个小一号,容量也小一号,在我白色运动相机上可以用,黑色的装不进去,把电池外壳拆了,才装进去的。录像差不多能用1个小时。
在请问下 以前买了2个这种黑色机子,自己改电池后,其中一个改了之后开机画面之后就黑屏重启,反复循环,是不是主芯片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买的电池,好像有2种规格,还有一种比这个小一号,容量也小一号,在我白色运动相机上可以用,黑色 ...

重启的原因我就不清楚了,你试试拆了电池,直接用充电线开机看看会不会重启?电池能否站内发个链接啊?

网友:
和我之前一个行车记录仪的菜单一模一样,应该用的相同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个,比起来挺不错的,台湾联咏nt96655主控,256mb的运存,ar0330  300万像素摄像头,就是优化的不 ...

主要问题是感光片超采导致边缘模糊,我有一部旧运动相机,联咏96650加AR0330感光片,试出来1080合720每秒30帧清晰些,每秒60帧模式边缘模糊,感光片高刷新率只能500线画质。感光片动态范围优化索尼最好价格最贵,三星感光片也不错。容易过曝和全黑是OV4689和AR0330感光片。

网友D:
请问三楼联咏的app具体是什么名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三楼联咏的app具体是什么名字?谢谢!

在运动相机官网上下,安尼赛克官网有,anzone

网友:
怎么联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