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网速最有效的方法

楼主(2021-05-31):
刷个China没有的频段

其实,大家都晓得
Wifi 慢的原因,是我们不住别墅
公寓里,左邻右舍,楼上楼下都是WiFi
同信道彼此干扰,拥挤不堪

数码之家的会员们的特长
就是应该制造出来小众东西来
14亿人口,数码之家会员很少
我记得美国路由器,2.4G比中国多一个频道
5G频段多得更多,提高网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搞出一个邻居都没有的频道,周围环境就安静了
同时,也防蹭网了,当然,现在也没人蹭网了

Openwrt这种开源的,我居然也没发现有新频道,是不是需要改地区为美国呢?

网友:
提高网速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加钱吗

网友:
美国2.4G只有11个信道但不限制发射功率,中国有13个信道限制100mW,日本有14个信道。
在openwrt里国家选择日本,保存应用后,信道就能出现14信道,比13信道好像高20多MHz,但是速率只有11M,只能是802.11b。
我上个星期试了试,速度慢得一P,而且家里其他设备搜不到信号的。我是两个openwrt的路由做网桥,本以为用14信道速度很快的,结果发现连接速率是11M,百度了一下才晓得。

网友:
2.4G再快能快到哪里去.5G才是速度的王者

网友:
信道干扰冲突的确是个问题

网友A:
除了光电传播信号,或者拉网线,无线射频肯定会被干扰,要么家里的墙贴金属膜 隔绝外界信号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光电传播信号,或者拉网线,无线射频肯定会被干扰,要么家里的墙贴金属膜 隔绝外界信号干扰 ...

真要象你说的那样做,那电话信号也不会好。

网友:
还是农村好啊,我家周围都是原始人,不拉宽带,不开wifi,即使有wifi的,也用铁桶罩起来,只他家自己能收到,我这一点干扰都没有。

网友:
你路由器换了其他国家的信道,然后手机还是国内信道是识别不了WIFI的,不信你可以试试。这个N年前我们就试过了。

网友:
难道不是花钱吗

网友:
ubnt可以选其它信道,但是这是信道是没许可的,之前用于远程组网常用到,现在家用的2.4G没什么用,不如5G来得实际点,毕竟5G信道多,还有它的穿透力不强,想干扰都难,另外5G的带宽远高于2.4G,想快当然用5G。

网友:
华为的路由器可以优化,选个干扰最小的

网友:
提高网速最有效的方法,无线路由器不能藏着掖着,光明正大地暴露出来就行了。无线路由器藏着掖着,实测就是隔了一堵墙。

网友:
主要是有些设备它只支持国内的信道

网友:
就是选个人少的信道,手机下载WiFi魔盒,可以检测WiFi信道,选个人少的就好,不过现在买个贵的路由器,这些都不是问题,花钱就可以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花钱买更大的带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要象你说的那样做,那电话信号也不会好。

可以接室内中继 反正要好,就得加钱

网友C:
最有效的方法是用类似于铜这种介质传递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有效的方法是用类似于铜这种介质传递数据

是的,白宫流出来
猎杀本拉登那天,战情室
桌子上拉了很多网线,奥巴马希拉里都在

网友:
以前改过14信道,网络确实稳定,现在不行了,很多手机不认

网友:
有没有那种可以更换功放芯片放大wifi功率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