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南京电表厂MF27-2指针万用表

楼主(2021-05-31):
这个表昨天淘的,1992年的表,整体很新应该没怎么用过,少废话上图:

比神器小一圈,厚一点,比较小巧了,缺点就是功能较少。

表盘全貌。

表盘特写。

旋钮,欧姆调零电位器,三极管测试孔和表笔插孔,可惜没有细插头的表笔。

特写。

背面。

开盖!

后盖金属板是起到屏蔽磁场作用吗?

内部全貌。

档位开关特写,据说是镀银,不知真假,看做工还不错。

三极管测试孔位置的电阻。

档位开关上电阻特写,小红袍小绿袍色环和绕线电阻一应俱全。

欧姆档位调零的电位器。

表头傍边还有一条电路板。

小板上两个小电位器特写,有知道是调节啥用的吗?

最左边二极管,中间的不知道是二极管还是稳压管,绿药片不知道是啥。

表头部分特写。

电池仓很新,完全没有被腐蚀。

简陋的测试一下。

DC50V 测量10V。

DC50V 测量2.5V。

DC50V 测量5V。

DC50V 测量7.5V。

DC10V测量2.5V。

DC10V测量5V。

DC10V测量7.5V。

RX1K档测量10K电阻。

RX1K档测量500Ω电阻。

RX10档测量100Ω电阻。
整体感觉还不错,成色很好,做工也没像后期那样偷工减料,精度还不错,嗯。。。留着继续吃灰。
谢谢观赏!

网友A:
 百度里面的刀刀压线。

网友B:
电工表,灵敏度低,只有4k欧/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工表,灵敏度低,只有4k欧/伏

确实,实用性不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里面的刀刀压线。

???啥意思?

网友C:
楼主多少米入手的呀? 这种没有电路板的表,第一次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多少米入手的呀? 这种没有电路板的表,第一次见哦

老表里很常见吧,20米入的。

网友:
楼主的基准很漂亮

楼主:
网上成品买的,不贵。

网友(2021-08-12):
随便玩玩吧,这表这个型号不是太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