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助:路由器有线桥接后不能访问次级路由器后台

楼主(2021-05-31):
先上图(灵魂画手)

公司主路由用的是TP企业级的(ip:192.168.1.1),通过网线分配到办公室里,后通过一个交换机连接几台电脑,本来连接到我这里的网线,我接到了红米AC2100(已刷老毛子固件),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给周围的手机上网,红米路由器设置一个未被分配的ip,比如192.168.1.2,而后红米路由器关闭DHCP由主路由分配ip,这样连接到交换机上的电脑都能实现文件共享。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无法访问红米路由器的后台,输入192.168.1.1跳出登录主路由的界面,输入192.168.1.2无法打开,把连接到交换机上的网线断开,重启路由还是无法访问,重置后才能访问。
这种怎么解决???

更新:
通过电脑自带的“查看完整映射”知道红米路由器的IP其实设置的是192.168.2.1,通过手动修改电脑的ip地址为192.168.2.2后能访问路由器后台了。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A:
老毛子里面的设置查查看,不应该有这种问题。或者1.2这个冲突,换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毛子里面的设置查查看,不应该有这种问题。或者1.2这个冲突,换个。

老毛子里只设置了ip和无线网SSID及密码,关闭了DHCP,其他没动。用软件扫描了没有冲突。

网友:
是不是路由接入后自动修改了IP?有些路由好像是会根据接入网络环境自动修改自身的IP。

网友:
网线接lan口 作交换机使用 无线与lan绑定  lan的ip设置成192.168.1.X  关闭dhcp  wan口不要管   我以前搞过  不过不是老毛子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毛子里只设置了ip和无线网SSID及密码,关闭了DHCP,其他没动。用软件扫描了没有冲突。 ...

看看老毛子里的各项有问题没。

网友B:
也在用老毛子当二级路由  我是找台电脑 把IP地址设置成192.168.1.3 然后访问192.168.1.2

网友:
ip重合了吧

网友:
红米路由要关了防火墙,或者设置允许外围访问路由设置,,直接DMZ 即可

网友C:
如果不用红米的无线功能,就直接把交换机的网线,插在红米的LAN口,不要用WAN口,这样红米就单纯是个交换机,所有电脑都能共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在用老毛子当二级路由  我是找台电脑 把IP地址设置成192.168.1.3 然后访问192.168.1.2 ...

问题解决了,我设置的二级路由的ip不在主路由下。感谢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设置的二级路由的ip不在主路由下。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用红米的无线功能,就直接把交换机的网线,插在红米的LAN口,不要用WAN口,这样红米就单纯是个交换机 ...

问题解决了,我设置的二级路由的ip不在主路由下。感谢回复!
二级路由就是接的LAN口,WAN口没接。

网友:
简单点可以直接把红米当无线交换机用,进来的线也插lan

网友D:
是不是把子路由的wan口设置成固定ip192.168.1.2,然后关dhcp,上级路由连二级路由的lan口就可以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把子路由的wan口设置成固定ip192.168.1.2,然后关dhcp,上级路由连二级路由的lan口就可以了呀 ...

WAN口设置不了ip,只能设置LAN口ip,但最好不要这样,以防ip冲突

网友(2021-07-30):
华硕固件不是可以用WAN无线AP-Client角色建议家庭用户直接选择Wireless ISP,免去了关闭DHCP的麻烦

网友E:
我语言能力差,你说的是关闭后级路由器的DHCP,修改IP(不冲突也要修改吗?),就这两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语言能力差,你说的是关闭后级路由器的DHCP,修改IP(不冲突也要修改吗?),就这两个吗? ...

次路由不能和主路由同一LAN IP,比如主路由进后台的IP是192.168.1.1,那么次路由如果也是192.168.1.1的话,就不好进入次路由的后台了,因为你关闭了次路由的DHCP,只能由主路由来分配IP,所以次路由设置成192.168.2.1后关闭DHCP不影响主路由的IP分配,还能通过手动修改电脑IP为192.168.2.2来进入次路由的后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次路由不能和主路由同一LAN IP,比如主路由进后台的IP是192.168.1.1,那么次路由如果也是192.168.1.1的话 ...

对的!我的IP不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