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奇怪问题 显卡跑分后就会出现死机

楼主(2021-05-31):
显卡跑分后就会出现死机,换多个显卡都是一样,平常用没有这个问题。
求问题思路。
电容问题?
其他暗病?

网友A:
换个功率大点质量好点的电源

网友B:
可以换一个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功率大点质量好点的电源

电源完全够用,航嘉400w的
显卡供电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一个电源试试!

基本排除电源问题,怀疑主板

网友:
有条件的话,替换法。怀疑哪件换哪件。

网友:
我感觉还是电源问题

网友C:
换个PCI-E插槽插。
99%的可能是PCI-E插槽氧化了。
剩下1%,有可能是北桥坏了,或者主板上随便哪个电容电阻爆了。

网友:
这还用问吗?换主板!

网友D:
散热不行吧,跑分全速,温升大。显卡是直接从ATX取电吗?不是的话,看看主板上供电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PCI-E插槽插。
99%的可能是PCI-E插槽氧化了。
剩下1%,有可能是北桥坏了,或者主板上随便哪个电容电阻 ...

插槽应该没啥问题,电容全是固态,眼睛看不出问题,桥就闹不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散热不行吧,跑分全速,温升大。显卡是直接从ATX取电吗?不是的话,看看主板上供电部分 ...

散热没问题,而且良好。
显卡有需外接供电的,也有不要的
主板供电眼睛看不出问题,检查不会
怀疑电容

网友E:
拍照啊,跑分显卡就死机,就是核心坏的概率大,拆出来,拍核心,清干净硅脂拍

网友F:
这还用问?80%都是供电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基本排除电源问题,怀疑主板

橡皮、硬毛刷伺候伺候看看,主要是处理金手指氧化引发的接触不良!

网友:
遇到过,软件问题。重新找个版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槽应该没啥问题,电容全是固态,眼睛看不出问题,桥就闹不明白了

如果你的主板上有第二个PCI-E插槽的话,换到第二个插槽上插一下看看,试一下又不费什么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拍照啊,跑分显卡就死机,就是核心坏的概率大,拆出来,拍核心,清干净硅脂拍

...

我应该少说了一点,一般不是跑分的时候死机,是跑过后一段时间才死。
有时十几分钟,有时一二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还用问?80%都是供电问题。

同意  排除电源,显卡问题。
就看主板,但不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橡皮、硬毛刷伺候伺候看看,主要是处理金手指氧化引发的接触不良!

这些都搞过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