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GE Fanuc SERIES 90-30系列PLC拆解:391N/330H/350-DG/300E/645B/740H

楼主(2021-05-31):
GE Fanuc SERIES 90-30系列PLC拆解:CHS391N,PWR330H,CPU350-DG,APU300E,MDL645B,MDL740H,MDL940C

这套PLC 1994年随意大利纺织成套设备进口到我国一家纺织企业,当年真的很高 大 上,该企业有多条生产线生产高端产品出口创汇,一直精心维护运行到2018年才逐渐由新生产线替换(喜报,是国产线),到目前都还有产线在正常运行。

GE Fanuc是由美国GE(通用电气)和日本Fanuc(法拉克)合资成立的公司,很强很有历史的两家公司呀,不过早就散火了,甚至GE公司的PLC业务都卖给了美国爱默生。大家搜一下就有更详细的资料。90-30系列PLC历史比西门子S7-300都还早呀,话不多说,上图,看美帝当年的制造业中工业自动化科技水平!

下图这套还在正常运行的PLC,基板里就集成了CPU。

下面我们拆的这套是单独的CPU。
从左到右:电源模块IC693PWR330H、CPU模块IC693CPU350-DG、高速计数器模块IC693APU300E、3个开关量输入模块IC693MDL645B、开关量输出模块(继电器)IC693MDL940C、开关输出模块(晶体管)IC693MDL740H、开关量输入模块IC693MDL645B。
模块下面是基板IC693CHS391N。模块采用插槽通过卡扣连接固定到基板上。

从上向下看

从下向上看

下面开始基板拆解:

下面大图:

楼下继续

next

楼主:
电源模块IC693PWR330H:
这个电源模块不知道是不是更换过的?因为是泰国生产的,1994年估计还没有在泰国设厂吧!不确定!没有看到壳里面的时间标。

下图:对PLC进行编程的接口是在电源模块上的,D型插座,查资料是RS422。

下图:与基板连接的插槽。

下图:注意看卡扣。

下图:电源模块  上卡扣  断裂了。

下图:带锂电池,给PLC  RAM提供掉电后电源。

松下3V锂电池

下图:内部没有时间标志。

下图:整个电源电路板。

下图:注意瑞法电容,感觉部分电击。

下图:拆掉上部散热片。

大图:

楼下继续
next

楼主:
CPU模块IC693CPU350-DG。
内含美帝黑科技!美国本土生产。
32k用户储存空间,扫描速度0.22ms/k。

下面大图:
英特尔386!黑科技呀!

下图:超级电容

楼下继续
next

楼主:
高速计数器IC693APU300E,12入4出。

下图:打开方法。

下图:双电路板。

下面大图:

下图:双层软连接带。

下图:主要芯片。

楼下继续
next

楼主:
开关量输入IC693MDL645B,16通道。

下图:内部总线接口芯片。

下图:看下接口。

楼下继续
next

楼主:
开关量输出-继电器IC693MDL940C,16通道。

下图:来看下时间标志,1994年1月。

楼下继续
next

楼主:
开关量输出-晶体管IC693MDL740H,16通道。

LED指示连接,漂亮!

下图:最后,上电来一张作为结束。

题外话,GE在工业控制上衰落了,但美帝还有罗克韦尔,霍尼韦尔,爱默生等众多很牛皮的公司。
说美国制造业衰落,是的,每次95分的全班第一名衰落到92分的全班第一名!哪怕衰到90分,那也还是全班第一名!

筒志们,加油干!争取进前三!

谢谢观赏!

网友:
这电路板工艺10几年前可以做到,元件封装看着也不老

网友:
完全不像10几年前的工艺啊 这差距

网友A(2022-11-09):
从日本plc链接过来的,看板子看做工还是鬼子的舒服太多,不过人家这个这么耐操也是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日本plc链接过来的,看板子看做工还是鬼子的舒服太多,不过人家这个这么耐操也是厉害 ...

美日都不简单。

网友B:
这套PLC我太熟悉了,陪伴了8年,在我们的应用里这是主站,还有4个分站,近2000个接点。PLC的主控是X86的386C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套PLC我太熟悉了,陪伴了8年,在我们的应用里这是主站,还有4个分站,近2000个接点。PLC的主控是X86的386 ...

拆坛高手林立呀!

网友(2023-05-23):
难怪欧姆龙喜欢这样的方式原来也是看了GE的作业

网友(2025-06-12):
不好意思lz,想问问您这边ge plc的电源修哇?

网友C:
真是个坑货,电池设计在电源模块里,有次拆电源模块下来维修,结果,CPU中的数据全部丢失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是个坑货,电池设计在电源模块里,有次拆电源模块下来维修,结果,CPU中的数据全部丢失 ...

这是给非专业维修人员下的圈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