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V15A,4815电源改可调尝试

楼主(2021-05-31):
上午花点时间走了线路,后面有空改

运放是LM2904,需要改一下电压检测部分解除电压保护限制,然后更改两个运放的参考电压。太忙了,今天暂没空了。

NND政策天天变化,生意不好做,月供压力又太大,头疼

楼主:
电压改了,可以0--55V调节,就是一个问题,妈的太不线性了,电压越低,越快,少动一下就好几伏下去了,操。
试了下低压带负载,还可以

楼主:
又换了运放的上一级控制,结果NND反过来,低压拧几圈上去零点几伏,高压端一碰就飙升去了

楼主:
调压改好了,从零开始线性太差了,改为从2V起调,就非常线性了。抽空再尝试调流

网友A:
:praise:0v起调用处不大,其实12v起调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0v起调用处不大,其实12v起调就行了

顺便个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个广告

你好歹说一下用途,不然别人也不知道干嘛用

网友:
电流可调就更好了!

网友B:
这个风扇能改成带温控的吗,有些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风扇能改成带温控的吗,有些吵啊!

本来就是温控的,加个电阻下拉,可以降低转速

网友(2025-02-19):
楼主,接口端的接线是怎样的,没有说明我手上的无法启动,能提供下接口启动图

网友:
限压点如何改的,电流能可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