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德力西电流表(DELIXI 6L2)

楼主(2021-05-31):
前几天捡的,崭新的螺丝锈了进有点水,摆动阻尼很明显,最大量程100A太大了,20A有个小点应该是工作电流,什么设备这么大电流?这么大电流不会烧表吗?

后盖螺丝在4个小洞里

感应式电流表,大电流不会烧。

电流太大了,用不上。
捡的几年的没电池玻璃烂红米Note2买了电池可以开机,60元换了触摸屏,联网电池走得快。
捡的荣耀4C玻璃烂,60元换了触摸屏,回家发现打电话触摸乱跳,修手机的说保修然后不理我了。
捡的三星GT-I9500以前充电没反应,这次充久一点居然亮屏了,原来是亏电了,可惜屏幕有竖线,OLED屏真是好,色彩很鲜艳,黑的特别黑。

网友A:
有个东西叫电流互感器,这个不接互感器,满偏电流也就5a

网友:
100/5A,输入是5A的,指示为100A,非直接测量,需要外接互感器

网友:
要配互感器用,又不是真的过100安,根据互感器的电流算出来的

网友:
竟然捡了这么多手机哈哈

网友:
表盘有个pnp管符号,啥意思?

网友:
看着像电柜上面的电流指示表。
还有更大的几千A的。

网友:
电流是感应到的,不是直接串测的。

网友:
运气不错,能捡到好几台手机,而我北京附近零几年不可能捡到电子产品。电流表上变压器是互感器。

网友:
电炉 ,按 220v  或者 380v 的欧姆定律倒算功率对应的电流

网友:
这个电流表可以用,额定电流5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东西叫电流互感器,这个不接互感器,满偏电流也就5a

2楼才是行家,楼主就一小白

网友:
楼主太幸运了,那么多行家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