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万集科技鲁通卡,这是车上的什么玩意?

楼主(2021-05-31):
大概半年前,公司地下停车场的老李师父给了我这个东西,他问我是什么东西,是好是坏……这是在车场捡到的,是别人扔的……。我觉着没有坏……是过期了吗?
车上用的,像个收费的东西,可以插卡……,大家看看这是啥?谢谢!

网友A:
ETC(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中文翻译是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是高速公路或桥梁自动收费。通过安装在车辆挡风玻璃上的车载电子标签与在收费站ETC车道上的微波天线之间进行的专用短程通讯,利用计算机联网技术与银行进行后台结算处理,从而达到车辆通过高速公路或桥梁收费站无需停车而能交纳高速公路或桥梁费用的目的。
鲁通卡是由山东高速集团电子收费中心销售的高速公路通行费折扣卡。

网友:
自动抬杠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ETC(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中文翻译是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是高速公路或桥梁自动收费。通过安装 ...

谢谢!看来这东西还能用,为何被人扔了.......

网友:
山东叫鲁通卡,江苏叫苏通卡,没有大串联时不通用,现在一卡可以跑全国高速!!!

网友:
这不是山东高速发行的etc吗?只要拆下来就得重新激活

网友:
SPC1520是个超级电容,旁边那个应该是一次性锂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来这东西还能用,为何被人扔了.......

买二手车,原车主没拆掉,后车主直接扣下来扔掉

网友B:
拆下锂亚硫电池装万用表   这东西后面有个开关触点 拆下就会显示标签以拆除    有人用胶水 有人拆开焊锡搞定然后装起来激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下锂亚硫电池装万用表   这东西后面有个开关触点 拆下就会显示标签以拆除    有人用胶水 有人拆开焊锡搞 ...

这个电池可牛13了 耐高温 。。长寿。。。你这个主意好!!。不过我二个表都 是3V的  二节AAA 一个101换一次电池用好多年!!一个是UT210E 哪个L J 动不动就报电量。。不过你这样的说我感觉可以用在9V 的电子天平上 。。哈哈。。这个东东不是不可以充电的??? 在ETC上是有充电的啊。。

网友:
这个一下来就用不了。。。设计就是不让拆的。。你要是牛13 能让他显示点别的。。。

网友:
不懂,但是红将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池可牛13了 耐高温 。。长寿。。。你这个主意好!!。不过我二个表都 是3V的  二节AAA 一个10 ...

有的设计一个是锂电池可充电  另外一个是锂亚硫酰氯锂电池(一次性锂电)不可充电    还有一种设计是一个超级电容+一个锂亚硫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