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 XQD存储卡和CF-express卡对比

楼主(2021-05-31):
近段时间看到各电商平台上架了不少品牌的cfexpress存储卡,都是标称读写速度800-1700M/S,个人感觉好奇,忍不住手痒从某东买回来一个,想着拆开看看这种卡的内部是什么样子的,刚好自己手上有一个Lexar 2933X的XQD卡,在这里做下对比,也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

咱们先来拆XQD卡,Lexar的卡外壳是超声波焊接的,不知道从何下手,只能暴力拆解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卡的主芯片用的是台湾群联的,之前有看到网友拆过一个SONY G版的XQD用的也是同样的主芯片,接下来是存储芯片,用了
两颗镁光编号为NW742的颗粒,我在镁光官网上查询的信息可以确定这颗IC是64GB的2D MLC的存储芯片,NW7系列已经很接近企业级了,什么情况??
怎么厂商会用2颗64GB来做64GB的XQD卡,难道说是用MLC容量减半的方式来模拟SLC提高读写速度吗?还是两颗芯片可以两两备份??百思不得其解!

存储卡的背面

接着开始拆解某品牌的cfexpress 120GB 存储卡,这个卡的外壳是扣上去,很容易拆开,在这里我就不上传品牌了,有心的网友可以自己在网上找

主芯片不熟悉,接着看存储芯片,正反两面各有2颗flash颗粒,上面没有品牌LOGO,只有一排编码,难道是用所谓黑片做的,这些无良厂商
后面我拆出来一颗芯片用安国优盘软件读出来的型号是东芝的3D TlC 单颗32GB的flash,4颗加起来120G,跟Lexar 2933X的XQD用2颗64GB flash做64GB卡的方式不一样

以上仅供大家参考

其实单反相机能用到这些卡的网友也知道,存储卡除了读取速度以外,最主要的是要看存储芯片的使用寿命,以及存储卡的稳定性,现阶段的单反相机连XQD440M/S的速度都用不上,
所以选择2D MLC 的XQD卡 还是 3D TLC的cfexpress 卡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网友:
雷克沙的卡不错

网友A:
XQD是索尼专利,2012发布时公开的是PCI-e 3.0 2.5Gbps速率,过了两年更新了个USB Mark版本能自身可以直接和USB通信而不需要桥接芯片就tm离谱,又像大号高速U盘又像固态,如果按照群联主控的命名规则PS5000系列是属于NVMe硬盘控制器,考虑到读440写420的最大速度也就是USB3.0接口的上限 所以个人首先推测是个SSD主控+USB桥接集成芯片,但是群联的SATA桥接芯片并没有量产,就很难说清楚到底是个啥玩意...
雷克沙2933X 128G拆出来里面也是用128G容量的NW743双倍,具体是pSLC提速还是别的原理就不清楚了,NW742给的接口带宽166MB/S(顺序读写不低于166MB/S),
而且巨tm玄学的是容量,我手里有几张64G G卡的容量有57.9GB,59.1GB,60.48GB,128G的G卡可用容量有120.7GB,还有个101G,
不像SSD那样固定111.79GB(120G)119.24GB(128G),总之就像U盘容量似的佛系容量,群友的卡更是啥容量都有....给人感觉就是个跟SM3282差不多的U盘主控 坏块多了容量少,坏块少了容量多。。。
=======================================================
CFexpress本质就是个pcie3.0接口的NVMe协议固态硬盘,type-B规格是PCIE-3.0 x2速率 理论带宽2GT/s,大概是1950MB/S,容量就是很标准的119.24GB,238.74GB,476.94GB(我都有),买过两个读卡器里面都有一个PCIE转USB桥接芯片,单CFexpress的是ASM2362,CFexpress+SD的是JMS583+GL3224、
如果真要论稳定性,CFexpress用的是标准的SSD主控 具备LDPC纠错,完善的坏块管理,均衡磨耗算法,这是U盘主控没办法比的,
但是CFexpress那个是天硕吧 主控是innogrit IG5208,具体算法不知道 参考nvme固态的是动态模拟SLC,前面几G写1000,然后掉速到200M/S,容量越大掉速后也越高,512GB的掉速能有600多MB/S

楼主:
引用 网友A:
XQD是索尼专利,2012发布时公开的是PCI-e 3.0 2.5Gbps速率,过了两年更新了个USB Mark版本能自身可以直接和 ...

只是一时好奇,拆出来供大家参考,一下没了2K的大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一时好奇,拆出来供大家参考,一下没了2K的大洋

土豪啊老铁,恢复还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土豪啊老铁,恢复还能用不

XQD的估计在网上买个外壳还能用,CFexpress的估计没戏了,准备找朋友做个大容量的优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一时好奇,拆出来供大家参考,一下没了2K的大洋

这个没外壳也能用,我的卡也外壳烂了 就撬开,插到读卡器能读。。。就nm离谱。。。设计就是插拔次数差不多就烂掉 让你掏钱买新卡。。

网友:
你猜对了,的确是MLC工作在SLC模式。LEXAR的P20优盘就是MLC,但是有SLC的速度,把颗粒拆出来按MLC开,就是普通MLC的速度。

网友(2022-06-05):
大神,知不知道那家的读卡器芯片支持读取这个QXD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