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鲸49D2U3000通电没反应,指示灯不亮

楼主(2021-05-31):
我的也是通电指示灯不亮,打开开关,没有反应,换了块电源板还是没反应,哪位大神可以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先量量 开关好坏  再量量 灯管电压

网友:
测一下最后一张图右上角的几个硝基特有没被击穿

网友:
既然换了电源板还不行。那就是主板问题喽!

网友:
看看主板有没输出开机信号,否则,检查主板的5V 3.3V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