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怪兽充电宝spb70 如何激活

楼主(2021-05-31):
出租车上捡到一个无法给手机充电,无法给充电宝充电,只能当砖头了嘛?能不能拆开破解,我看需要激活什么的。

网友A:
我捡过一个,直接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捡过一个,直接就可以用了

我的这个不行

网友B(2021-09-07):
引用 网友A:
我捡过一个,直接就可以用了

怎么搞呢  能不能教教我啊  我这里有两个不会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搞呢  能不能教教我啊  我这里有两个不会弄啊

打火机那个打火的电击几十次看看,说不定可以用了。打火机那个打火的电击几十次看看,说不定可以用了。打火机那个打火的电击几十次看看,说不定可以用了。电带线的充电接头那边,每个都是试试。电带线的充电接头那边,每个都是试试。电带线的充电接头那边,每个都是试试。

网友D(2021-10-27):
引用 网友C:
打火机那个打火的电击几十次看看,说不定可以用了。打火机那个打火的电击几十次看看,说不定可以用了。打 ...

这个电击,能行吗?我试了不行了

网友(2023-02-20):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击,能行吗?我试了不行了

spb50的可以其他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