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搜电充电宝,不扫码也能取出来,可是

楼主(2021-05-31):
我得到一个搜电充电宝,它没有输入口,只能通过机器柜来充电。

它的外观和这篇帖子里的图片一样(型号:SD-C-298),内部构造大概也差不多(我没有拆开),请参考: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953&mobile=2

它原来有50%的电量,给我的手机充电用完以后,我不知道怎么给它充电。大家知道:它没有输入口,只有四个金属触点,需要插入机器才能充电。

但是后来,我意外发现商场的机器柜,其中一个槽位并不牢固。

我可以把充电宝插进去,机器会亮灯,充电宝也不会弹出来,它是处于正常状态。
但是,如果我用手指把充电宝拨动两下,不用扫码就能把它取出来。

就这样,我让它留在机器里三个小时,然后没有扫码就把它取出来。

它有点发热,说明充电了?
可是,我按电量开关,四个指示灯都是不亮的,给手机充电也是不行的。

请大神指点。

我的问题是,一,怎样让它具备放电功能,能给手机充电?

二,如果把它插回机器,除了可以充电外,机器不能控制它,这样不扫码取出后,仍然可以给手机充电。

请大神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需要拆开短接芯片引脚,才能输出电,但是LED灯不会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拆开短接芯片引脚,才能输出电,但是LED灯不会亮。

能输出就行。那如果把它归还机器,插入卡槽里充电,不扫码取出来,它会是个什么状态?会再次被锁吗?

网友B:
还回去,下次去不牢固的那个位子抠个新的

网友C:
这盗窃都可以光明正大发帖炫耀了   这论坛风气都成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回去,下次去不牢固的那个位子抠个新的

我没这个想法。我关心技术问题,机器与充电宝如何交互的,从本质上解决问题,我想朋友们明白这个帖子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盗窃都可以光明正大发帖炫耀了   这论坛风气都成这样了

言重了。这个帖子希望大家讨论技术层面,,有何炫耀,充电宝根本不能用,我也不懂电路,朋友们能看出来,不要跑题了,对人道德谴责,好么

楼主:
标题有误导之嫌,抱歉,主要想让大家进来,讨论技术问题,这才是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题有误导之嫌,抱歉,主要想让大家进来,讨论技术问题,这才是目的。

有时间折腾自己拆开按尺寸重新画个电路板应该不错

网友:
取电芯,买个充电宝套件,完事。能那么简单解锁,你当人家技术员白拿钱的嘛。
和笔记本电池一个德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言重了。这个帖子希望大家讨论技术层面,,有何炫耀,充电宝根本不能用,我也不懂电路,朋友们能看出来, ...

这哪跑题了?  把自己美化那么好     还技术层面 你最终目的还是盗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这个想法。我关心技术问题,机器与充电宝如何交互的,从本质上解决问题,我想朋友们明白这个帖子的意 ...

关心了技术问题,方便以后长期白嫖充电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盗窃都可以光明正大发帖炫耀了   这论坛风气都成这样了

一直都这样,已经分不清捡和偷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哪跑题了?  把自己美化那么好     还技术层面 你最终目的还是盗窃

盗的什么,充电宝,还是借机器充电?根据这帖子内容,你都能判断出来?强,你的道德优越感也很强。
我明说了,希望大家讨论技术,你偏要不信,那随便你吧。
最后,不管能不能解决问题,我会把这帖子删除。不希望造成误导或教唆,希望大家通过正常流程租借充电宝。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盗的什么,充电宝,还是借机器充电?根据这帖子内容,你都能判断出来?强,你的道德优越感也很强。
我明 ...

不算盗  充电宝还回去扣出来  电  哪个你付钱了  盗出光明正大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算盗  充电宝还回去扣出来  电  哪个你付钱了  盗出光明正大来了

你真的理解力有问题。你知道我这个充电宝怎么来的吗?我没有说,是因为那不重要。你在帖子里看到说了吗?你没有证据就指责别人,在现实生活中,别人会怎么样,你自己想想吧。即使在网络上,你也不能胡言乱语,无端指责别人,否则我们发帖为什么要审核呢。你的理解力真的有问题。在没有证据之前,你不要随便指责别人,否则只会暴露你有心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算盗  充电宝还回去扣出来  电  哪个你付钱了  盗出光明正大来了

光明正大 这个成语 你用了两次,也许 你真的是光明正大。我们这里的朋友都比不上你。你是光明正大的。
我说了最后我会删帖,希望大家正常租借充电宝。你用你的光明正大,为什么还要纠缠不清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明正大 这个成语 你用了两次,也许 你真的是光明正大。我们这里的朋友都比不上你。你是光明正大的。
我 ...

我在问你付钱了  你扯其他的做啥   你还回去又扣下来  这过程你付钱了?还是你付了借机充电的钱了?  不要说这是你的充电宝  你花钱买了它没   花钱有发票不   没有就是脏物  那样不是盗?

网友:
我咋捡了几个扫码充电宝都有充电接口,都可以给手机长时间充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