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意思的信号问题

楼主(2021-05-31):
wifi 5g信号的波长是约为60cm上下对吧
家里的门宽度也是60cm多点儿吧
然后就悲剧的衍射了
门里门外半步之遥  信号强度能差20多·······

楼主:
不知道我理解的信号强度差距原因对不对 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

楼主:
还有就是那些所谓一个路由器100平一下全屋覆盖的 说的都是2.4g信号吧 我今天设置全屋5g信号覆盖 三个路由器桥接才勉强实现

网友A:
楼主多算了10倍把,5G的波长是6cm左右
WIFI信号本质上也是电磁波,和可见光一样,也是遵循直线传播的,中间有障碍物挡住会影响信号强度
门里门外信号强度的差别也是看有没有墙挡住

网友:
如果是高层小高层,钢筋混凝土剪力墙,信号衰减很厉害,钢筋网密集,还有卫生间的大镜子

网友:
波长越短,穿墙能力越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多算了10倍把,5G的波长是6cm左右
WIFI信号本质上也是电磁波,和可见光一样,也是遵循直线传播的,中间 ...

没阻隔 不关门

网友:
门的影响很少,主要是有钢筋的柱子、砖墙等,还有路由器放置的位置有很大关系,如果路由器本身就放在墙角柱子旁边会对信号有较大影响。

楼主:
我觉得遇到了灵异的门

网友:
楼主的门有高人下了结界。门内必有蹊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