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航嘉电脑电源HK700-35FP拆解清灰

楼主(2021-05-31):
1个航嘉HK700-35FP,用了2年多了啥事没有,内部有点积灰,强迫症表示要拆开清理下,顺便拍几张图给大家看看,
不多说了,上图

12V输出45A,这个是单路输出的,和多路输出的有什么区别,结尾会探讨下

原装的,膜还在

内部有点脏,主动FPC的

风扇不错,悦伦的,曾经拆过一个用了10年的悦伦风扇,转动依然灵活

还是水洗大法

洗完之后的样子

HEC的电容,台湾和禾伸堂的

二级滤波,很齐全的

6800UX

电源管理tny278pn

输出整理管

这个是30A的

这个也是30A的

高压侧的lqa05tc600整流管

一级滤波

电压比较器339

电源保护ST9S313A

输出电容正常,没有鼓包异常的

台系低阻电容金山

这个风扇转动很灵活就不折腾了,原装润滑脂品质很好。动了反而不好

装好完工,感谢各位收看!

有2个问题探讨下:
1,关于水洗电源的问题,我拆过的电源都水洗过没啥问题。ATX电源不同于显卡、内存条,没有贴片,
所以没那么娇贵,洗时最好放水龙头下冲洗,时间尽量短,配合毛刷效果更好,洗后置于通风良好的
地方暴晒,一般2天就差不多了。
2,关于12V单路和多路输出的问题
这个电源是单路输出,多路的看标签会有12V1,12V2等等,这2个的区别打个形象的比喻:
单路的是几个人围在一起吃一锅饭,因为每个人的饭量不一样,能吃半碗的自己盛半碗,能吃两碗的自己
盛两碗,大家都能吃好还不浪费。多路的是自己不能盛,别人盛好端给你,每人盛1碗,有的人只能吃半碗
剩下的就白白浪费了,而能吃两碗饭的人却还没吃饱,,,,
所以家用的还是选单输出的比较合理吧。

网友A:
航嘉多核都差不多了,最后都放弃这品牌了,说好说不上,总比山寨好那么一丢丢

网友B:
12v多路是为了符合当时的输出电线最大电流标准,所以这么搞的,结果就是没想到cpu和显卡的功率越来越大,后来intel就改了标准

网友C:
有意思  来学习一下  不错

网友D:
如果是日系的电容就更好了

网友E:
主电容小了,我的酷冷电源才450W,就已经是330U了。

网友F:
我那个闲置的海韵430W 主电容400V 390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嘉多核都差不多了,最后都放弃这品牌了,说好说不上,总比山寨好那么一丢丢 ...

航嘉的电源可以了,曾经一个航嘉电源用了10年都还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多路是为了符合当时的输出电线最大电流标准,所以这么搞的,结果就是没想到cpu和显卡的功率越来越大,后 ...

感谢科普,现在看来还是单路输出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意思  来学习一下  不错

感谢帮顶,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日系的电容就更好了

这个是台系的电容,应该比日系的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电容小了,我的酷冷电源才450W,就已经是330U了。

酷冷的电源也是不错的,最恶心的是风扇没法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那个闲置的海韵430W 主电容400V 390uF

海韵的是不错,可惜价格太高了,550W要500+元

网友G:
国产电源就航嘉和长城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国产电源就航嘉和长城比较好

是的,价格适中,品质也还可以的

网友H:
水洗电源最好短时间内电吹风

网友I:
里面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水洗电源最好短时间内电吹风

电吹风速度比较快,但总觉得不如自然风干的踏实

楼主:
引用 网友I:
里面还是不错的

中规中矩,该有的都有,毕竟也是牌子货呢

网友:
偶一般就用刷子刷刷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