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家看看我这个扩容U盘如何恢复?(A8+25q80bws42)

楼主(2021-05-31):
winbond 25q80bws42  这是芯片吧   但主控没有型号啊

网友:
25Q80是不是只有1MB??

那个标的A8的多脚兽应该就是主控吧?

网友A:
1MB的华邦SPI FLASH,恢复过来干嘛?这个F放路由器都嫌它小了。

网友:
让我们看看它扩出来是多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MB的华邦SPI FLASH,恢复过来干嘛?这个F放路由器都嫌它小了。

1MB闪存,常用于主板BIOS。这可能是我见过最绝的扩容盘了 恢复了也没用,还不如20年前的软盘。

楼主:
在网上买的,上当受骗了

网友:
只有板子没有头?

网友:
不知道楼主想修复什么 不过我觉得是直接扔到垃圾桶合适

网友:
顶顶这个1MB:redheart:

网友:
引用 网友B:
1MB闪存,常用于主板BIOS。这可能是我见过最绝的扩容盘了 恢复了也没用,还不如20年前的软盘。 ...

哪里还有1MB的主板呀,tplink路由器倒是还有1MB rom

网友C:
我1.2元买个32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1.2元买个32G的

你这也是假U盘吧?不过你这价格也不算亏

网友(2022-05-04):
引用 网友C:
我1.2元买个32G的

这是32G的??????

网友:
2元买迈科微主控cbm2199主控的512m投标u盘了都,嘎嘎耐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