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怎么烧写bootloader呢?

楼主(2021-05-31):
组了把ergodox infinity。
官方(https://github.com/kiibohd/manufacturing/wiki/ICED)使用bus pirate烧写bootloader,用到的tag-connect(p1,红框)线小贵,tb一根便宜的300多。使用p3(蓝框)是不是也可以烧写bootloader呢,应该如何接线呢?

网友A:
好像行得通,不过pta5要飞出来吧

楼主(2021-07-10):
引用 网友A:
好像行得通,不过pta5要飞出来吧

不用,最后swd刷的,接3.3,DIO,vss,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