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qBittorrent无法限制上传速度,是哪里没设置好吗

楼主(2021-05-31):
把全局速度限制设置为500KB/S,但是无效,看了上传速度达到了2MB/S,是什么原因?你们的正常吗

网友:
在防火墙里面自己限制吧,软件内部的限制就是给用户看看而已,QQ管家里面有个流量控制模块,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装了什么第三方的网速控制软件没有,比如火绒能直接限到位...

网友:
非常简单,看看是哪个超速了,把IP地址加入到限制名单,速度就正常了。我也有时会发现个别链接不受控制,加入地址限制就好,当然不可能时刻看着,用别的方法试试吧。

网友:
apply  不是灰色的 ……

楼主:
经过测试,在资源上单独进行限速是可以的,临时这样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