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看看装修电路所用的“接线端子”

楼主(2021-05-31):
装修电路时有用到“快速接线端子”,拆开看看:感觉虽然电线依靠端子里的弹片压至铜质导体片实现连接,但是接触面积比起绞合+浸锡模式要小的多,对于点灯等小电流负载还可以,热水器/空调/电饭锅等大电流线路还是不要用~虽然连接快速便捷。

网友:
有段时间的开关插座都用这种接线

网友:
这种有卵用???

---------------------

网友:
不知道会不会打火    大功率会不会发热

网友:
能过多大电流?

网友:
买质量好的还是没问题的,你没见国外电器上百A的电流都敢用这样结构的端子,我拆过16平方和32平方的,大电流干了几年还是好好的

网友A:
这种弹片的感觉大电流估计会发热,不如用拧螺丝那种。要么直接手拧

网友B:
08年装修全屋用的都是万可,大电流的厨房用具,空调,热水器都没问题。

网友:
我觉得接家里的电灯很合适,以后更换灯具也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弹片的感觉大电流估计会发热,不如用拧螺丝那种。要么直接手拧 ...

螺丝是没有弹性的,松了,就松了

网友:
大电流还是不敢用这个吧!

  质量好的太贵 不如直接拧在一起。

质量差的能差到没底限。看一下现在那些劣质的排插、电线,插头就能联想到后果

网友:
拧一起方便结实

网友:
用在灯上还勉强,用在其他电器上就免谈,因为这种只能自接线方便,接触面太少,过不了大电流。装修最好不要用这东西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08年装修全屋用的都是万可,大电流的厨房用具,空调,热水器都没问题。

我是18年装修用的WAGO

网友:
好的接线端子不比拧线差,质量差的就不好说

网友:
这种弹片的感觉不如直接手拧

网友:
这都是老观念了,老觉得螺丝才行,螺丝其实很容易松掉的,不然那些断路器怎么要定期检查上紧不然就打火的。只要是正规合格品,连松下的插座都是这种快接的,早就是经过验证的了。

网友:
我18年装修全用的wago,完全没问题,松下的墙插也都是这样接线

网友:
确实见过松下的用类似的接线方式,但是要想多线并接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
这种只有那种圆盘吸顶灯用的是这样的快速接 还不如扭接  好点的可能那个片是铜的  垃圾货给你搞个铁皮的你怕不怕  用这个就是偷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