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海盗版T8功率计故障,显示不断重启

楼主(2021-05-31):
海盗版T8功率计故障,显示这个故障码,然后不断重启,是什么问题? 怎么解决

网友:
先查电容吧

楼主:
一般是哪个电容有问题?
插座还有电到,不影响使用,就是无法显示。

就是快速断电再加电,导致这种故障

楼主:
是换红色这个105J的电容吗

网友A:
一般查芯片供电部分的滤波电容,容量不足就会导致带载不行,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查芯片供电部分的滤波电容,容量不足就会导致带载不行,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

这种故障好像不是带载的问题,好像自检不通过,显示故障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故障好像不是带载的问题,好像自检不通过,显示故障码

换红色这个105J的电容

网友B:
直接把那个红色的CBB电容换了,时间一久,电容容量下降,直接无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那个红色的CBB电容换了,时间一久,电容容量下降,直接无法使用

之前一切正常的,就是误触了开关,导致瞬间停电又加电,就变成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那个红色的CBB电容换了,时间一久,电容容量下降,直接无法使用

好,让我找找有没有这个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让我找找有没有这个电容

耐压400V 1μ的CBB电容,没有合适的话找两三个并联也可以,如果空间够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耐压400V 1μ的CBB电容,没有合适的话找两三个并联也可以,如果空间够的话。 ...

好的,我上街看看还能不能买到,小城市很麻烦

网友D:
这个情况像是供电不足引起的,查查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情况像是供电不足引起的,查查电容

嗯,明天上街看看有没有这个电容卖,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