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凌度bl960 行车记录仪拆解,网友说是假的?

楼主(2021-05-31):
19年咸鱼购,前后摄像头。
不过网友说,这个是假的凌度。
第一,毛病,对焦不准。买来就这样。
第二,夏天高温,不开机,估计电池坏了。

楼主:
新买的33合一 螺丝刀

楼主:
4个螺丝,很好开

楼主:
里面的排线没动

楼主:
焦点发虚的毛病找到了,其中一个固定镜头的底座,裂开了。用ab胶粘上吧。

网友:
你该不会真的认为凌渡是个多好的品牌吧?

网友A:
我用过凌渡一款镜面的记录仪,不太好用,换成36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凌渡一款镜面的记录仪,不太好用,换成360了

360连手机质量都不稳定,我的N4s手机屏幕返回键排线暗裂,导致不停返回。我的运动相机,在供应那找了第一款凌阳icatch,SPCA6350M兼容SJ4000电池防水壳运动相机,质量也不错没有漏录和漏秒,可惜microUSB接口不小心拉脱焊。又在供应那找了第二款miniUSB运动相机,也是凌阳icatch方案SPCA6350M主控,价格大概都在300到500元,发热比联咏和安霸小些不容易漏录。联咏和安霸方案运动相机我用过,大概在十几分钟静止环境录像,机身发烫导致漏录,一般加导热硅胶片和紫铜胶带能解决,还是过热只能开散热孔,加小电脑风扇。

网友B:
凌度还能有假货?

网友C:
我买的车4S送的一个徒步天下啥型号不知道,前1080p后360P效果一般般,问题就是不知道那线怎么走的 又懒得换....
看中一个70迈前置2.7K但是只有30PFS,
1080P 60FPS的白天可以,夜视不行 哎就很烦 有什么好的行车记录仪推荐吗?
PS 车是五菱凯捷,后视镜有一个原厂USB口 启动有电 熄火断电,后备箱有一个12V点烟器常电,已经埋了一条后置镜头的4芯线,想找个能前置2.7K+后置1080P的机子,用5VUSB的那种

网友:
凌度好用吗?现在用360的多吧

网友:
我觉得是生产批次不同而已, 这个造假卖给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车4S送的一个徒步天下啥型号不知道,前1080p后360P效果一般般,问题就是不知道那线怎么走的 又懒得换 ...

你就挂俩,,一个1080p60捕捉瞬间,一个2.7k30捕捉细节

楼主:
调焦环没法动了,厂家粘上胶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凌度还能有假货?

拆开看,不像假的,里面电路板很工整,没有少件缺料的地方

楼主:
电池有一点点鼓包,就不换了。夏天车内高温,没有太好办法,机器内也没有空间加散热片,所以高温导致死机。

网友:
应该是真的。

网友(2021-09-29):
这个不是A7的芯片,咂是A2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