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明纬的24v 500w电源问题,这个可控硅作用

楼主(2021-05-31):
这个一个上下两层的电源 ,下层是pfc板上面有一个可控硅实在想不明白这个可控硅的作用,

网友A:
缓启动电路,比用NTC电阻要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启动电路,比用NTC电阻要稳

开机的时候电流走10欧电阻,启动后线圈励磁在可控硅G极上面让可控硅导通是吗?我现在这个可控硅t1,t2短路了,当时串的200w灯泡上机炸了一个mos管和升压保护的旁路二极管。是不是串的灯泡太大了啊,没有起到限流的作用?

网友B:
200W灯泡不大,甚至我感觉只有200W才刚刚够用。如果有可能,可以上500W的碘钨灯管。

这个硅是用来做软启动的,一般的开关电源里面都是NTC温度电阻来限流,用硅来软起相对来说高级一些。

楼主:
感谢坛友的解答,我在网上找到一个类似的图纸,就是有点不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W灯泡不大,甚至我感觉只有200W才刚刚够用。如果有可能,可以上500W的碘钨灯管。

这个硅是用来做软启动 ...

但就是很奇怪,没有上机前可控硅,pfc升压旁路二极管,mos管量起都是好的,上了一下机灯泡就一直全亮,这三个就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