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三和CD771 电容挡不能用了

楼主(2021-05-31):
多年前买的三和万用表,其它挡位都没问题电容挡测量电容非常慢最后报OL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是啥情况。

网友A:
不要测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测电解电容

这表不能测电解电容?

楼主:
我知道了这表只能测100uf以内的电容

网友B:
自己可以做一下简单检查:
1、该表使用的是富晶FS9711-LP3,可以替换成FS9721,大大提高稳定性和速度。
2、初步检测一下芯片第19脚电压是否在2.4-3.6V之间,正常接近3.6V。
3、检查一下C1、C2是否为10uF,C8是否为0.47uF,C9是否为27uF,C17是否为0.1uF。
4、该表电容档最大量程为51.20nF,超出后会慢慢归零显示LO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可以做一下简单检查:
1、该表使用的是富晶FS9711-LP3,可以替换成FS9721,大大提高稳定性和速度。
2、 ...

C2是电压源电容点,对应的是测量时充电过滤,如果损耗较大,第二张图片中R32、51之间两个测试点跳动较大。

C1是测量回路上过滤点,损耗较大时,会造成测量缓慢或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可以做一下简单检查:
1、该表使用的是富晶FS9711-LP3,可以替换成FS9721,大大提高稳定性和速度。
2、 ...

厉害了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