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钳子不好用你们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2021-05-31):
喷过那什么除锈剂了,点过机油做润滑,还重摔了几次都是很难用

网友:
卖废铁吧,现在不便宜。

网友:
这品相,WD40也是没辙啊……
还是先泡酸液,把铁锈给溶解了,捞出来再做保养。
柠檬酸醋酸都可以。

网友:
第一把像CRV的,机油泡一下,
第二把老货尖头还可以,角磨机沙盘打磨

网友:
看这图片,好像没给侵润滑油啊,用WD40喷点,多活动几下就行。

网友:
直流电除锈再上润滑油

网友:
之前用9°白醋,泡几天除锈。擦干,马上要泡洗米水防锈。

网友:
 楼主,你可有当它是你的工具、、、、鸟?

网友:
 虽然3年才用1 次,1次只使用几秒。
但你当它是你的工具时,它依旧寒光闪闪。

网友:
坚持使用一周,就会很顺了。

网友:
抹上润滑油,家里煤气灶做完饭余热,放上面,让润滑油流进里面基本上就可以了

网友:
外面砂纸简单打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温度拿捏要到位,把外面结缘胶皮烫坏那是你的事,不能赖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拿捏要到位,把外面结缘胶皮烫坏那是你的事,不能赖我

唔敢姓赖

网友:
机油 /柴油  ……泡几天

网友:
工具跟着你也够难受的

网友:
中间活动的地方 滴上几滴缝纫机油 大力活动 让油渗到缝里面去 ,然后大力活动几次 等油带着铁锈渗出来 擦干就好用了 。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柴油里泡一星期试试

网友:
汽油里面泡一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