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电能表校验仪怎么接线怎么使用?

楼主(2021-05-31):
淘了个电能表校验仪,不会用,查不到资料!
有哪位老师知道怎么使用吗?
目前,只会测电压,貌似红色插孔和黑色插孔可以测量交流电压!黄色插孔不知道干嘛的,貌似是跟负载和电流有关,拆开看了一下,黄插孔粗铜丝经过了一个电流互感器和一个保险钱!
现在想测电流,或者用校验仪自带负载。不知道怎么接线!

楼主:
顶部有三个接口一个USB充电口,一个IMP,一个CT,CT是接电流钳?

网友:
里面做工用料真好,相信是专业单位用的,到马家看看有没有资料,坛里肯定有人知道用法。

网友A:
L1接火线,L2接负载,N共零线

网友:
验电表的表,不懂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L1接火线,L2接负载,N共零线

好的,不过我用14V变压器试了一下。电压能测。电流没反应。电压不够?必须220?

网友:
L1火线进,L2火线出,N零线。L1和N接220电压,L2和N接负载。

楼主:
根据各位老师的提示,我画了个接线图,对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各位老师的提示,我画了个接线图,对不?

不对,电表L出接仪器L1,仪器L2是接负载不是接到电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电表L出接仪器L1,仪器L2是接负载不是接到电表上

我用的是校验仪自带的模拟负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校验仪自带的模拟负载

那L2悬空就好了

楼主:
大功率电阻使用20.8V开关电源供电!电表校验仪测出来的电流和万用表以及电表不吻合,测出来的功率差的更多!电表测出来的功率是51W(电表测出来的功率包含了开关电源功率,负载电阻功率,计量表头的功率,所以,大于电阻的43W功率应该是靠谱的)。但是,电表校验仪测出来只有40W甚至低于40W。校验仪测出来的电流有时候对,有时候不对,功率因数跟电表上的差别巨大!
更换电风扇做负载,更换小太阳做负载,测出来的感觉都不对!似乎电表相对更靠谱一些!校验仪的电流钳头是我改装的,原机带的表头丢失了!

网友:
L1电源火线进,L2电源火线出,N公共零线端。当然,我是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