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不懂就问,这个电池的保护板毛病在哪里?

楼主(2021-05-31):
症状:电池包16v,但是无输出
充电mos管爆了
换了一个ao4423

输出的正直接连电池包的正
输出的负接了2个n沟道mos管 3080k
但是开启电压的g脚电压为0
这个脚串了一个1k的电阻到充电ic的14脚
充电方案是cw1053 网上找了电路图
电压都对。就是14脚没输出
是这个充电ic坏了吗?

网友A:
先看看R15(R003)是不是断路。

网友B:
14和16脚电压多少也不说!电池总正极串一只1K左右的电阻搭一下MOS的控制极,如果没有输出或不能充电就是MOS坏了。我这个板的充电管是9435,电池管理是1051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R15(R003)是不是断路。

这个没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和16脚电压多少也不说!电池总正极串一只1K左右的电阻搭一下MOS的控制极,如果没有输出或不能充电就是MOS ...

16脚是0v,15脚是电池包电压(这个比较奇怪)14是0v

网友C:
看着那个表笔,一定是老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那个表笔,一定是老司机

那个是咸鱼上老板的表,我的是指针的。。。。

网友D:
板好脏 看着很强迫症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好脏 看着很强迫症  。

粘了好多胶
用风油精擦了半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和16脚电压多少也不说!电池总正极串一只1K左右的电阻搭一下MOS的控制极,如果没有输出或不能充电就是MOS ...

充电管4423电压也不对
s16,g5v,d5v
关键是没插充电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充电管4423电压也不对
s16,g5v,d5v
关键是没插充电器

这个板子感觉芯片和MOS全部坏光了,个人觉得已没有维修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感觉芯片和MOS全部坏光了,个人觉得已没有维修价值。

好吧,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