卤素灯和白炽灯,哪个做台灯好,多少瓦

楼主(2021-05-31):
想给孩子买个台灯,不知道卤素灯和白炽灯哪个好,合适的瓦数是多少。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两个插脚的卤素灯与白炽灯原理一样吧?前者比后者体积小、寿命长。以前有卤素的台灯,灯碗上有玻璃罩,防止误触灯泡烫手,据说主要还是可以遮挡紫外线

网友A:
竟然还有人选白炽灯,我也是醉了

网友:
卤素灯,感觉就是太黄了,夏天不合适。
作为台灯,60W左右的卤素灯亮度比较合适。一旦点亮后,不要随意移动或者是敲击灯罩,容易掉灯丝。

网友:
长期照卤素灯不好吧,紫外线太强了,个人觉得买个好点的三基色节能灯。

网友:
不可以用LED么..........................

网友:
卤素灯就是充了卤素的高级版的白炽灯,你知道该怎么选了吧

网友:
我用的这个方案。几十块钱,什么可以吹b元素都包含了(国际品牌、E27卤素、护眼无蓝光、多臂、扩展后支持调光)

网友:
飞利浦40W磨砂白炽灯泡就挺好,可是不好买

网友B:
我在网上曾经搜索过这个问题,据说卤素灯最好,欧司朗旧款卤素台灯价格炒的很高了,灯头有毛玻璃片完全不用担心紫外线问题,配合直流电源绝对无频闪,但是夏天用温度挺高,并且黄光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比如我在黄光下呆久了就犯困,品牌货的护眼LED应该也不错,不过别买山寨的,要不蓝光可能比较严重。

网友:
三基色荧光灯

改镇流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41826&extra=

网友:
欧司朗G9灯泡,E27转G9灯座,很多镜前灯就是用的这灯泡,就是和白炽灯太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网上曾经搜索过这个问题,据说卤素灯最好,欧司朗旧款卤素台灯价格炒的很高了,灯头有毛玻璃片完全不用 ...

白炽灯哪有什么频闪,交流电过零那一瞬间灯丝温度还来不及下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还有人选白炽灯,我也是醉了

醒醒。那应该用什么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炽灯哪有什么频闪,交流电过零那一瞬间灯丝温度还来不及下降呢

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

网友:
最好的还是卤素灯做台灯,大家可以搜

网友(2021-07-19):
我觉得整流滤波后给两个等功率串联的白炽灯供电蛮好

网友:
前阵子回了趟老家,小时候用的学习台灯还在,没坏,用的就是白炽灯,至今我无近视,所以别看不起白炽灯。现在科技发展了,白炽灯退出历史舞台,这在强调节能的时代很正常。LED光源的初衷只是为了节能,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成为了“护眼”的代名词,不可否认厂家做了各种设计来护眼,但LED作为学习台灯,还有诸多先天的不足。当然现在大家也没得选,只能矬子里面拔高个儿。

网友:
直流白炽灯不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炽灯哪有什么频闪,交流电过零那一瞬间灯丝温度还来不及下降呢

还真有频闪,不信你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