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华为HG8120C百兆网口硬改千兆网口EPON和GPON都可以改

楼主(2021-05-31):
华为HG8120C百兆网口硬改千兆网口EPON和GPON都可以改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暗中刷机改造,什么?不认识我?不要着急,等我抽空多发几个精华帖子你们就认识我了今天,我发的这个帖子既不是暗中改造投影仪,也不是暗中改造机顶盒,那你改造什么?我。。我。。。我。。。。想想。。。哎呦了,那就改造光猫吧!那可能会有人説了,光猫有啥号改装的啊?当然有啦!比如改个散热?改个LED灯?改个马甲?改个。。。。这些都是小儿科,我根本不玩的,那改造什么?改造网口,百兆网口改成千兆网口,嗯嗯。。。这个还是有意义的。。。。嘿嘿、、、好了,话不多说,大图伺候!!!!!翠花,上酸菜!!!等等好像有哪里不对?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今天,我们改造的光猫型号是华为的一款HG8120C GPON ONU终端!如图所示!!

这款光猫,目前市面上大多都是双百兆网口的版本,都什么年代了,还百兆网口?够干嘛的?问的好,我也不知道够干嘛的,那么我们就开始改造吧,把百兆网口改造成千兆网口的!说干就干!首先第一点我要说明下,不是所有的这个hg8120c型号的光猫都能改成千兆网口,那么怎么区分呢?当然有办法了,拆机啊!呵呵,拆机直接看主控芯片型号就能确定!SD5115主控芯片是不支持千兆的,所以直接放弃吧改不了。。还有办法就是看外观,光猫的语音口,早期生产的蓝色电话口的都是SD5115主控芯片的都不支持千兆网口,后期出厂的,如上图所示,采用的都是SD5116主控芯片,这种是可以改造成千兆网口的,那么我们继续看拆机后的主板图,再来详细介绍。。。

拆开主板后我们看下如下图所示的主板正面接口图

未完待续。。。后面更精彩,等我抽空更新哈。。。。。。

楼主:
我哩个擦,不容易啊,我买的千兆网变终于到了!如下图所示,就是这玩意!

那好,既然材料齐全了,那就开始造把!!!:Strive:

一顿操作猛如虎之后,完美识别千兆模式!!!

写在最后,如果按照图上的教程自己操作了,但是死活识别不到千兆模式,那么请仔细检查那几个电阻是否焊接好了?位置是否对的?网变确定是好的吗?我都是直接热风枪走起,一分钟全部搞定,当然每个人的手法悟性能力技术水平都不一样,所以不能一概而论,祝你们好运!!

等等,我感觉这个太简单了,一点难度都没有,下次改造hg8020c

网友:
首先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
其次,还是劝大家直接电话联系宽带服务商换个千兆光猫。

网友:
吊胃口了啊

楼主:
好饭不怕晚、、、、、

网友:
   有些地方打个电话就给免费换了,有些地方要收费。

网友A:
我就整天望着这个帖子,等着楼主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整天望着这个帖子,等着楼主回来!!

你那点小心思早已被我看透!!哈哈哈!!!

网友:
支持折腾,但是我还是打了电话。。。。

网友B:
抓紧补充完

网友C:
过了一天还不更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抓紧补充完

你那点小心思早已被我看透!!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了一天还不更新吗

不要急,我淘宝买的千兆网络变压器还没到货呢,,,再等等

网友:
加焊千兆网络变压器,添加千兆网口

楼主:
别沉了,顶上去!!

网友D:
额···要刷固件吧?电信原版的电路改完还是百兆的,显示的型号还是8120··看你的截图型号是8321R?用的华为原版的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要刷固件吧?电信原版的电路改完还是百兆的,显示的型号还是8120··看你的截图型号是8321R?用的 ...

是的刷成华为原版hg8321R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刷成华为原版hg8321R系统

老哥,能发一下固件不?670217029@qq.com。谢谢

网友:
技术真是厉害。

网友(2021-08-09):
请教一下大神,已按照你的思路将手头上一台hg8321加了网变改了电阻走向,现在lan2口速度比1口有一定的提升,宽带是300的现在还是只能跑100m,应该是固件限制了,有没有hg8321可以刷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