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OS/2 软盘版如何安装?有没有快捷的方法

楼主(2021-05-31):
下载的OS/2安装包,是20张软盘镜像:

IBM OS/2 简体中文版 P2.1 (原版盘拷贝)
软盘标签:DISK0(安装软盘)—— DISK18(软盘18)
          DISP1(显示驱动程序1)—— DISP4(显示驱动程序4)
          PMDD1(打印驱动程序1)—— PMDD3(打印驱动程序3)
          MMPM1(MMPM/2软盘1)、MMPM2(MMPM/2软盘2)

----------------------------------------------------------------------------------

586实体机,有软驱。
不想把镜像还原到软盘中,一张一张导入。

有没有快捷便利的方法(一次性流水线)?光盘/U盘/硬盘

网友:
找找看 应该有光盘版的镜像下载

网友:
直接用7zip把IMG解压,然后就可以安装,注意分区,好像是fat8,要不用自带的fdisk分区。

网友:
虚拟机直通硬盘 ,但需要第二台计算机

网友A:
最糟糕的是莫过于安装完第一张它会提示你插入第二张第三张......所以你打包成一个大盘,又行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糟糕的是莫过于安装完第一张它会提示你插入第二张第三张......所以你打包成一个大盘,又行不通 ...

以前好像做过虚拟的,把好几张软盘的内容解压后,压成一个大的镜像,当时没出现提示。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B:
普通PC可以装OS/2系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PC可以装OS/2系统吗?

可以,OS/2就是为IBMPC兼容系统设计的。

网友:
记得Windows NT、Windows 95软盘版可以拷贝到一个目录下安装,OS/2也可以试试。

网友:
好像只能一张一张安装的,我记得原来安装FPE5.0 ,都是安装软盘的,现在我都还备用了软驱。。

网友C:
这个我班门弄斧一下,也不太懂,但是凭印象我记得如果把分包弄成大镜像应该可行,最不济买个USB虚拟软驱,就是把U盘转接成软盘的那玩意,还有以前可以模拟软驱的U盘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班门弄斧一下,也不太懂,但是凭印象我记得如果把分包弄成大镜像应该可行,最不济买个USB虚拟软驱, ...

楼主说的586电脑,我记得586只有INTEL的430TX芯片的主板才有USB1.0的接口,其余VIA和其它的芯片根本没有USB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586电脑,我记得586只有INTEL的430TX芯片的主板才有USB1.0的接口,其余VIA和其它的芯片根本没有US ...

USB虚拟软驱走的是软驱FDD排线,前面一个USB接口只能插U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SB虚拟软驱走的是软驱FDD排线,前面一个USB接口只能插U盘。。。

问题是主板芯片组根本没有USB模块啊,你懂了吧,奔腾系列直到MMX系列才有支持USB,而且USB就是INTEL开发的,如果用的是VIA根本没有USB支持,那个时候根本没有USB口,你找个586电脑看看就直到,直到MMX系列才慢慢主板上有插针,需要转接口才能有USB,早期使用EDO内存的奔腾的根本没有USB借口这一说法。

网友:
我软盘一大把,还有2盒未拆封的SONY软盘,还有未拆封的SONY软驱,不过是3.5寸的,至于5.25的软驱,还在老电脑上,那个时候看个VIDEO CD都需要硬解压卡,我估计我去找找应该有,使用的是SCSI接口的YAMAHA刻录机,这个东西当时可是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主板芯片组根本没有USB模块啊,你懂了吧,奔腾系列直到MMX系列才有支持USB,而且USB就是INTEL开发 ...

你在马云家找一个USB软驱模拟器就知道了,那玩意输出端根本不需要什么USB协议,他里面是一个MCU组成的独立王国,前段插U盘,后端软驱排线,电脑系统是根本不会认为有优盘的存在的。